发动机没力了..求鉴定

楼主(2012-04-22):
今天发动以前用手捏启动棒转发动机感觉缸压很小,基本感觉不到.用安15%的油,螺距正负13度,雷虎53红头,杨格MP5管,...有经验的听下声音....如果3D状态对尾,螺距从最低拉到最高又回最低又拉最高..反复几次转速就掉得厉害.或者开3D状态旋停突然全油爬升....3秒左右就掉转厉害.....发动机拆过...折腾过..是不是活塞和环和缸套不行了?还是只是油的原因.换30的会好很多?

楼主:
上次拆发动机..活塞上有滑痕..但手摸不出来...环是不是改换了?

网友:
嘢?!LZ,贵阳嘞?

网友:
听声音貌似高速油稍贫点。

网友:
13的油就不要飞3D了,浆距正负13也大了点

网友A:
安15%   ?

这是什么品牌的燃油,?燃油选择很重要,重要到能立马结束一颗引擎的生命

网友:
雷虎的发动机要用30%的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安15%   ?

这是什么品牌的燃油,?燃油选择很重要,重要到能立马结束一颗引擎的生命

 已经结束了..不光发动机...飞机也损失了大桨,脚架..新的排气管也凹进去个坑. ..9252还扫齿两个,,,其他问题暂时没看......今天去飞,地面一开3D就熄火...反复几次....后来主针开了点...不熄火了...上天翻得正欢...突然熄火....一下大脑空白,10多米高的地方第一反应是推油想让发动机响起来...马上又发现操作错误...飞机拉飘了一下...马上按照熄火降落操作....猛拉油到最低...飞机很快落下..悲剧的是降落点被一堆砖挡了...只大概觉得差不多到地了又猛升螺距....但悲剧还是发生了... ...以前用30%TOP后来发现发动机里全是锈...现在换了安瑞斯15%又有那么多问题.....下一步把发动机缸套活塞,活塞环,曲轴联杆全换后用什么油?

网友:
典型的太贫油...拉缸都拉成这样了....
一般情况一根纵向的拉痕基本上就可以宣布发动机报销,你这个这么多了居然还上天了挺不容易的了。

网友:
换缸套,环,活塞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结束了..不光发动机...飞机也损失了大桨,脚架..新的排气管也凹进去个坑. ..9252还扫齿两个,,,其他问题暂时没看......今天去飞,地面一开3D就熄火...反复几次....后来主针开了点...不熄火了...上 ...

燃油省下来的那一毛两毛,造成的就是引擎英年早逝,

用杂牌无良商家出售的燃油就会发生这种问题,

你的活塞明显的是润滑不良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结束了..不光发动机...飞机也损失了大桨,脚架..新的排气管也凹进去个坑. ..9252还扫齿两个,,,其他问题暂时没看......今天去飞,地面一开3D就熄火...反复几次....后来主针开了点...不熄火了...上 ...
飞3D换30的油吧!很爽的 另外螺距别调那么大了!12度吧!

网友:
这么多拉伤还能飞3D 这引擎已经够给力了

网友:
活塞及环拉伤了,如缸套没划伤的话,换活塞及环就可,如是个人爱好纯玩的话,要想发动机长命,根据我的经验要做到:一是要用合适比例的油,航线与3D的硝基比例不同;二是调富一点油;三是不要在有沙石的地方飞,如实在找不到场地找块板子洒点水起飞。

网友:
一看圖就知你 原全不懂發動機保養及使用..
不看片, 你說的都証明了長期貧油下飛行.不要問我為什麼了, 懶打字.
不算你炸機, 你的 reline 三寶也不要不得了.加上 可能過熱..缸體如果變型了 就真的是醫好也殘廢
不只是環, 活塞早就玩完,汽缸套 也不可能沒事. 這三寶都去了你新發動機的一半價.還有軸乘, 連桿..
不換成不成..?? 你買新的三寶 想一支舊連桿,舊軸乘而搞死的, 就繼續吧
炸機我知很慘, 但要為自己的無知及過失負責呢, 下一次就不要亂來.
好好的用tp 你不成, 是的 ,tp 很吃 軸乘, 100起落不到換一次, 不貴但很煩人.
那就飛coolpower了...貴是有原因的, 或你信任老鳥可試一下 蝦毛30%

最後, 正確調整發動機油針是必須的...你貧油下飛行, 什麼發動機都要死,只是看你死得難不難看.
除了coolpower , 基本上市面85%以上的油都很難在貧油下發動機不死的.
不是說cp 油 可貧, 只是這油 忍受力真的強, 在超負荷狀態下發動機也不即時過熱死亡,但不代表不傷害發動機而以.

网友:
還有, 技術未到 學人飛什麼13度, 你以為 13度 往死裡推的嗎...?
人家的 13 度 14度 都是 pump pitch ...
就是突然一下做出暴力的 動作, 不到一秒馬上收回來的....長期死推13度以上 ,你想發動機叫救命嗎..?

楼主:
 虚心接受....等待新配件中...一个星期了..雷虎不做缸套给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