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门电动固定翼哪个比较好,机翼要方便拆卸的,样子比较像真。

楼主(2012-04-22):
入门电动固定翼哪个比较好,机翼要方便拆卸的,样子比较像真。
直升机有3D,固定翼是玩什么花式的?

网友:
新手像真,入个赛斯纳吧
固定翼我常听到的,3d f3a f3p

网友:
机翼能拆卸的一般都不是入门机。

如果没飞过固定翼的,还是建议从上单翼机开始吧。

网友:
好小子不错 主翼可拆卸

网友:
泉速 SKYARTEC EPO 塞斯纳 182 五通道带襟翼

网友:
Sunrise EP 花式特技表演飞机3D F3A EPO 可拆翼
翼  展 : 39.5 英寸 / 1000 毫米
机翼面积 : 292 平方英寸 / 18.8 平方分米
飞行重量 : 27 盎司 / 760 克
全  长 : 40.5 英寸 / 1030 毫米
组装设备: 外轉無擦馬達28/30 (KM0283010) ; 螺旋槳軸套 (HW2340100) ; 4 个迷你舵机(SV2031)
所需遥控 : 4 频道遥控器
所需其它设备 : 20A无刷电调 ; 锂电池:3 cell 11.1V 15C 1800mAh

网友A:
回复 楼主:

敏定塞斯纳像真,可拆机翼,入门好飞,骑自行车就能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敏定塞斯纳像真,可拆机翼,入门好飞,骑自行车就能带
我也是这个入门的!呵呵

网友:
6L的是入门机么??

网友:
MD塞斯纳,你不会失望的!!

网友:
很多人都推荐md塞斯纳,便宜又好飞。可我就是没飞好过,飞自己做的index却让我找到爽飞的感觉了

网友:
MD塞斯纳很好飞,就是材料是EPS,相对不耐炸,不过真的很好飞...

网友:
MD塞斯纳  必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