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恒龙虎炮塔问题

楼主(2012-04-22):
图中左侧绿色圈应该是开炮电机吧,右侧是控制炮塔俯仰的,中间那个蓝色的圈,好像是有2个触点的引出线,难道是炮管位置行程开关?恒龙的又不是伸缩炮,应该不是炮管位置行程开关啊,那这2根线,是干什么的啊?

网友:
车身后坐的线!就是炮管里的压缩机,碰到后,车身会出现后坐!

楼主:
谢谢楼上的,经过咨询威驰厂家,说这个蓝圈里面的接声组的C1接口,是同步炮声与XX弹射出的,接不接都可以,接的话同时J3跳线需要上下断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