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坛大神请帮忙看个钻夹头

楼主(2012-04-22):
《钻夹头》   请问一个钻夹头只写着0-10MM 上面的字母是JT2  但是我不知道后面的锥度孔是多少  可以装在我的0618小床上吗???

网友:
等答 案:loveliness:

网友A:
你要去买一个钻夹头的接杆,一头是莫氏2#(0618尾座的锥度),另一头就是JT2锥度的接杆,有能力就自己车一支,JT2锥度的资料如下:
锥孔号:           JT2
锥角:              4°40'11.6"
锥孔最大直径:14.199mm
锥孔深度:       22.225mm

莫氏2#锥度:
锥角:              2。51'41" (度)
锥角最大直径:17.780mm

附图是钻夹头参数资料的截图。

网友B:
0618是莫氏1号的尾座孔

网友:
引用 网友B:
0618是莫氏1号的尾座孔

C2-300和真牛牌的CJ0618都是莫氏2#的尾座,我的就是买的真牛牌CJ0618的,参数如下:
主轴参数
主轴通孔直径 20mm
主轴内孔锥度 莫氏3号
主轴转速范围 低速 100-1100转/分
高速 100-2500转/分
尾座参数
尾座行程 40mm
尾座锥孔锥度 莫氏2号
螺纹参数
纵、横向进给量种数 1
公制螺纹种数 10
可加工螺纹公制范围 0.4-2.0mm
其他说明
保修期 6个月(客户收到日期为起始日期)

网友:
也想入一台真牛牌的

网友:
C0618是莫氏一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要去买一个钻夹头的接杆,一头是莫氏2#(0618尾座的锥度),另一头就是JT2锥度的接杆,有能力就自己车一支,JT2锥度的资料如下:
锥孔号:           JT2
锥角:              4°40'11.6"
锥孔最大直径 ...

资料好用,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