睡不着问一个关于HITEC AURORA9的接受电压问题

楼主(2012-04-23):
刚弄了个小玩意,在电子设备的调整的时候出现问题。
遥控器  HITEC AUROA9  2.4G 接收7通9通都试了,都不行。
飞机 泰世330X 原装一切未改
遥控器用的是HITEC AUROA9的控,不用加传感器就可以回传当前接收电压,我用的电调也就是BEC的输出吧,接上电池以后回传的接受电压是4.3V或者4.2V,这就出现问题:4.2V或者4.3V的电压会造成控玩命报警,嘀嘀嘀的响个不停,想改一下接收电的报警范围,发现会提示传感器未连接,前面看过一个接收加一个小小的DIY就能显示动力电池电压的帖子,好像点一下就可以改,不知道为什么我的不行,还是必须要接传感器?
大概总结: 现象:hitec 9通 和泰世330x,由于bec输出低,会造成控各种报警无法操作
                    问题;如何更改控的接收电报警电压下限值。

看图吧

回传电压是4。3V

看的更清楚一点

点4.3V的框进入设置,会提示传感器未连接

此时控的高频头等两个灯的状态,查看说明书是电压低于4.5V  两个灯蓝色长亮,红色闪烁。

谢谢大家。

网友A:
将主电源直接接到给接收机供电即可

接收机供电单独从主电源引线,32V都没有问题的。注意接收机单独供电只能供给接收板用spc,不能用在伺服机侧。否则再多伺服机都烧坏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收机供电单独从主电源引线,32V都没有问题的。注意接收机单独供电只能供给接收板用spc,不能用在伺服机侧。否则再多伺服机都烧坏了 !

感谢,看了说明书,不是很明白怎么从主电源引,好像要做一根线,晚上回家再研究一下的谢谢。

网友B:
沙发的意思是两个电源,在接收机上共用地,这样舵机接收分开供电。具体就是电源的负极并到一起,舵机和接收机只连地线和信号线,舵机的正负单独供电,接收的正负单独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沙发的意思是两个电源,在接收机上共用地,这样舵机接收分开供电。具体就是电源的负极并到一起,舵机和接收机只连地线和信号线,舵机的正负单独供电,接收的正负单独供电

终于解决了,万分感谢YINZHIHONG和youlan两位热心坛友,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