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啊,我的电池是怎么了!哭啊!睡不着啊!

楼主(2012-04-23):
是这样的,7.4V    700mah·
电池充满电的 飞了十几秒 就跟供电不足一样 电机自动熄火了···

然后我关掉飞机电源 再次打开电源 对频后 加油门 飞机电机又可以启动了 然后又是十秒左右 电机又停止了 如此反复下去。

电机我换过了 是没问题的 电路板不会有问题吧?
我觉得还是电池的问题 是不是买个电显看一下比较好呢?

请高手告诉我为什么  是不是要换电池了

另外一个问题是,飞机在电池什么情况下就停止飞行 拿去充电
是飞到电机自己熄火 还是发现最大油门下 飞机升力很小了  就下降吗?

大家告诉我 这是什么情况啊!!!

我的是4通电直,大伟力

网友:
一般电池都是8分钟左右。

网友:
最大油门下 飞机升力很小了  就下降吗?
就要充电!!!自动熄火的话  肯定过放!

网友:
单纯考虑电池问题的话要知道充满电时应能达到8.2到8.4伏之间,冲不到这个值的话不是充电器就是电池本身有问题。电压放到7.4伏以下的话很容易受损的。
如果你没有电显,只要感到动力不足了就赶紧换电池,等电机不转了很可能电池已经过放,锂电过放很容易产生不可逆转的损坏。不要骠着一块电池用,还是多买几块换着用好了。

网友:
你用的是2S电,充满电后为8.4V(每片4.20V,电压过高也会损坏电池),放电到7.4V(空载每片3.70V)就不能再飞了,否则过放,电池会报废的。

我不知道你的电池究竟充满了没有?有没有过放?另外电调多大?有没有电流过大导致电调保护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网友:
电池死了,压降大

网友:
便宜电池

网友:
换电池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