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用T丝杆自动消回差螺母 有图,已上测试视频

楼主(2012-04-23):
对于数控新机,需要买新丝杆当然滚珠丝杆是首选,精度好,阻力小,好处大家都明白。但对于有些旧机改造数控,本身就有T丝杆,而且有的很粗很长,换新滚丝造价不菲,如果有较好的方式修复T丝杆, 特别是能有可靠的消间隙的螺母,是关键。为了以后准备的旧机改造,特试验了这种方式的自动消回差螺母,效果不错,发上来与大家共享一下。

再次重申还是滚珠丝杆好,这只是有旧T丝杆,不舍得扔掉,并且有一定机加工能力的人用的一种便宜的方案。请不要与滚珠丝杆来对比讨论,不是一个档次的东西。

怎术修复磨损的,差品质的T丝杆,看大家是否有兴趣,后面再慢慢道来,先慢慢上图和测试视频。

电脑爆炸图:

楼主:
零件首先不能太难做,装配也要比较简单,不然太难加工就没有意义了。能一点加工能力的人,大约100多块,可以做成一个这样的螺母。
实物零件:

楼主:
这种类式的方法,坛里也早有人提出过,当然我在他之前也想好了,并不是抄的。其实最早应该是美国海顿电机应用了这种原理,并且拥有一些专利,海顿的螺母更简单紧凑,大量应用于半导体工业,不能有油的洁净场合,价钱也远远高于一般滚珠丝杆。但海顿的螺母不合适个人DIY,精度太难控制。我所以变通了一下,方便加工。欢迎不管是个人DIY还是商家的商业应用,技术和方法是来用的,不是收藏的。
螺母的正面看:

楼主:
今天的上传附件容量已满,明天接着上传

网友:
厂子里这个不少

网友A:
能一点加工能力的人,大约100多块,可以做成一个这样的螺母。

——有这100多块做螺母,不如加点钱直接买滚珠丝杆了。
这个螺母需要线切割。

网友B:
扭簧自动压紧,实现无回差自动调节。

适合新的丝杆,如果旧丝杆,走到磨薄的地方自动调紧了,再走到厚的地方就会卡滞。

网友C:
看了 楼主的帖子很不错 ,东西 简洁漂亮 ,楼主好久没发帖了哦  ,

楼主是行家 ,请多指导  ,

楼主  凌晨发帖 ,工作到这么晚  !?
我原来也工作到凌晨 2点多  ,后来就 上火 ,牙龈肿痛  ,所以现在晚上11点多 就休息了  , 多注意休息 ,晚上12点 一点要睡的,睡两个小时,这样休息的好 ,再起来工作也可以

网友:
都是行家,开始搞研发了啊

网友D:
100多块的螺母好像可以买一条小行程的1605滚珠丝杆了吧

网友:
哪位老大的备号吧,呵呵。学习了,真不错。

网友:
做得很漂亮,但就是成本太高了,一般人不会这么做

网友:
用t型丝锥干的丝???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一点加工能力的人,大约100多块,可以做成一个这样的螺母。

——有这100多块做螺母,不如加点钱直接买滚珠丝杆了。
这个螺母需要线切割。

已经说过了,新丝杆当然用滚珠的,但有些机器,比如4号铣,X轴的丝杆,1.5米长,直径35左右粗,这样的机器换滚珠丝杆,没有1000多块一条可能买不到吧。小小丝杆当然是直接买滚珠的实在,我的目的是针对大的机床改造,省钱。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扭簧自动压紧,实现无回差自动调节。

适合新的丝杆,如果旧丝杆,走到磨薄的地方自动调紧了,再走到厚的地方就会卡滞。

不怕,任何旧丝杆,或差品质的丝杆,只要不过份差,我都有简单的办法修复如新,或达到高品质T丝杆水准,有能力做这个螺母的人,都可以轻易的升级和修复你的丝杆。大家有兴趣,后面我会讲述方法。轻松修复丝杆不用愁了,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D:
100多块的螺母好像可以买一条小行程的1605滚珠丝杆了吧

请参考21楼。事情灵活对待,不是不管大小,所有滚珠丝杆都是100多块。同样C7级,大的,粗的丝杆有几千块的的。但这个螺母的成本不管大小,变化不大,呵呵。

网友E:
楼主高人很有兴趣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高人很有兴趣

fang老大,你不是团够了一批7045,机器都有了T丝杆,改数控时,可以考虑不换丝杆,省点钱,呵呵,你是有加工能力的,至少有一点好处Z轴不配重,关电后,机头也不会向下掉,T杆能自锁。

网友:
折腾了很多年以后,我发现买成品最合算

网友:
C7滚珠丝杆精度还不如好的T杆,改个螺母是好办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怕,任何旧丝杆,或差品质的丝杆,只要不过份差,我都有简单的办法修复如新,或达到高品质T丝杆水准,有能力做这个螺母的人,都可以轻易的升级和修复你的丝杆。大家有兴趣,后面我会讲述方法。轻松修复丝杆不用愁 ...

严重期待。。。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了 楼主的帖子很不错 ,东西 简洁漂亮 ,楼主好久没发帖了哦  ,

楼主是行家 ,请多指导  ,

楼主  凌晨发帖 ,工作到这么晚  !?
我原来也工作到凌晨 2点多  ,后来就 上火 ,牙龈肿痛  ,所以现在晚上11 ...

我已习惯了,呵呵,我会先睡一觉再起来上网。

网友:
学习了   旧丝杆又起死回生了

网友:
论坛观察!好久不见,又来好帖了!等着看怎么修整t杆!

网友F:
旧丝杆要用车床车一刀,把厚出的那些车到和磨损的以后那些一样厚度,不过要有跟刀架。

楼主:
螺母反向面,请注意,螺母内套一端有一个大头的台阶,内套在工作中,只受单方向的轴向力,全靠这个台阶限制内套的轴向移动,旋转力由两个槽来承受。虽然螺母内套是塑料材质,但在金属外套的紧配包覆下,有很强的承载力,用于大型、重型机床是没有完全够力的。内套的材料是超高分子量聚乙稀,号称耐磨是铸铁的十倍,磨擦系数接近铁氟珑,但强度远高于铁氟珑,自润滑,是当前非常优秀的耐磨工程塑料。价钱也不贵,做一个螺母大约2-3块的料钱。

楼主:
这是初步试装的样子,弹簧还没有装上。上边有螺丝孔的是固定螺母,另一个没有的是活动螺母。固定螺母是与工作台刚性联接的,另一个是可以轴向移动的,边上两根导柱一样的东西,与固定螺母也是紧配的,与活动螺母是有轻微的间隙,可以在上面滑动。

楼主:
装上了扭力弹簧的样子,两个小铜螺母可以轻松转动,并勾上扭簧,调节扭簧另一头的挂勾(白色的东西)的角度位置,让扭簧刚好有合适的扭力作用在小铜螺母上。如果一但固定螺母与活动螺母在丝杆上产生了间隙,铜螺母就会前进,压紧活动螺母自动的消除间隙,由于小铜螺母是自锁的,丝杆受到的反作用力,不会推动小铜螺母。假设丝杆整个磨损是均匀的状况下,不论多久,丝杆或螺母磨损多少,都永远不会有间隙。
注意活动螺母要低过固定螺母一点,才不会让工作台阻碍活动螺母的运动。

网友G:
大半夜的,顶一下观察兄,我也有几根T杆,不过有点弯曲,不知怎么才能修复?

楼主:
引用 网友G:
大半夜的,顶一下观察兄,我也有几根T杆,不过有点弯曲,不知怎么才能修复?

弯曲的只能用千斤顶或人手+锤子较正,有点麻烦。

楼主:
另一个角度,两边的导柱也需要有一个大头台阶哦,两个螺母在小导柱都只受拉力。
看上去我的丝杆亮晶晶的,好象品质不错,其实是街边买的好普通的丝杆,原样惨不忍睹,修整修整也看上去不错。

楼主:
装上一个小工作台面板

楼主:
引用 网友F:
旧丝杆要用车床车一刀,把厚出的那些车到和磨损的以后那些一样厚度,不过要有跟刀架。

车齿面方式修丝杆是不太现实的,一般人没有这设备和技术。(当然有这能力的人除外,细长轴可不好干哦)

楼主:
工作台面翻过正面来

楼主:
整条丝杆的样子:
T型丝杆在数控机上整体是在被淘汰的状况,但有时也并不是一无是处,首先:可以一般条件下制作,滚丝杆一般人好难做。2:可以自锁,不会Z轴因为断电而掉下来。3:有较好的抗振性能,自锁能力让工作台的产生的反向向推力不能向后传递,有利于机器的某方面的稳定性。4:运行久后,有问题后可以自行修复,无需送回原厂。
总的来说,当然没滚珠丝杆的好,只是一种便宜的选择,用于已有大而粗的T丝杆的旧机改造。新机请优先滚丝杆,不要因为我的贴子误导了一些人,就不好了。

楼主:
明天继续,上测试架的图片。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了 楼主的帖子很不错 ,东西 简洁漂亮 ,楼主好久没发帖了哦  ,

楼主是行家 ,请多指导  ,

楼主  凌晨发帖 ,工作到这么晚  !?
我原来也工作到凌晨 2点多  ,后来就 上火 ,牙龈肿痛  ,所以现在晚上11 ...

熬夜容易上虚火。我现在也不熬夜,基本上11点半之前肯定睡。实际上最好10点钟能睡着,早上早点起来好,有高质量的4-5个小时睡眠就够了,中午再补半个小时。身子最重要啊。

网友:
等着看-测试架的图片。

网友H:
关键是中间那种超高分子量聚乙烯材料不好找(其实我不知道是什么东东),里面的T牙内螺纹更不好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H:
关键是中间那种超高分子量聚乙烯材料不好找(其实我不知道是什么东东),里面的T牙内螺纹更不好加工

淘宝上就有棒料买,呵呵,没有这种材料,用绿色含油尼龙棒加工也行。不要用铜之类的金属,阻力太大。T牙内螺纹有车床的,有车牙技术的人,不是难事。这个并不要求车的好精密,松点也没事,结构上会自动消隙。

楼主:
这是一个测试台,本是为了测试光栅和其它东西用的,正好用上这条丝杆,也顺便测一下丝杆的效果。

楼主:
比较难看的地方光栅的安装转接板,光栅的安装一定要两个方向打表,保证平行与机器,不然会不准。

楼主:
光栅是信和的,在国内是比较好的老品牌,现在改名叫诺信,这长光栅分辩率是0.001mm,也就是最小步长是1um。
现在好多杂牌光栅,价钱便宜但精度混乱,不要以为光栅就一定是准的,其实好多差到大跌眼境,不过没有回差,重复定位很好。

楼主:
最后的图片,发完了。后面上测试视频。
从测试效果来说,效果令人相当的满意,首先人手感觉不到一点间隙,打表也基本上不动。阻力当然比滚丝杆大一点点,但不大,阻尼均匀。对步进电机运转的速度基本没啥影响。

楼主:
视频中用光栅的读数测量出丝杆的回差,测回差时,电子手轮移动一格,工作台的移动距离是1um。通过正向或反向转动手轮的格数,再看光栅显示表的读数是否反向跳变,就可以测出回差,不需用到百分表。实测的回差结果大约是0.003左右,后面一段是测量步进电机带这个丝杆,还能转多快,看看这种丝杆是否影响了步进电机的转速。

楼主:
有足够的人有兴趣和顶贴,我再说说丝杆的修复方法,还有用mach3基本稳定的方法。呵呵

网友:
你这个测试平台不错,值得借鉴

网友I:
另外楼主的丝杆修复的好像不错,亮晶晶的 ,我用车床修,不仅慢,而且修得不咋样。记得很久以前看过一个资料叫什么方法忘了,好像是采用误差平均的方法用个长螺母和丝杆配合来修,只是记不得了,名字还比较特殊

网友:
顶起,等楼主讲课,

网友:
回复 楼主:

受教了,楼主是大行家也.

网友E:
奉献绝招 造福人类,我也有个与众不同的消回差方案 可以自动适应解决丝杆磨损不均,等试验成功 也学习楼主,造福全人类

网友:
引用 网友J:
严重关注。

网友:
引用 网友E:
奉献绝招 造福人类,我也有个与众不同的消回差方案 可以自动适应解决丝杆磨损不均,等试验成功 也学习楼主,造福全人类

期待!

网友K:
楼主 的手轮 控制不错啊

是产品,  还是 自己DIY 的?

网友:
楼主样样都通,高人!

网友:
进来看看,总有收获 。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足够的人有兴趣和顶贴,我再说说丝杆的修复方法,还有用mach3基本稳定的方法。呵呵

期待楼主解说丝杆的修复方法。

网友:
天天都来顶啊!

网友L:
楼主高人,很好的方法,期待丝杆修复的绝招

网友:
引用 网友L:
楼主高人,很好的方法,期待丝杆修复的绝招

网友:
不错就是步进太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另外楼主的丝杆修复的好像不错,亮晶晶的 ,我用车床修,不仅慢,而且修得不咋样。记得很久以前看过一个资料叫什么方法忘了,好像是采用误差平均的方法用个长螺母和丝杆配合来修,只是记不得了,名字还比较特殊 ...

研磨

网友:
庆幸那天有把贴收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K:
楼主 的手轮 控制不错啊

是产品,  还是 自己DIY 的?

自己D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奉献绝招 造福人类,我也有个与众不同的消回差方案 可以自动适应解决丝杆磨损不均,等试验成功 也学习楼主,造福全人类

非常期待,
我这个是属于刚性消回差,所以丝杆不能局部磨损太历害,弹性消回差就可以适应磨损程度不一的丝杆。
不知你是属于弹性的还是刚性的,如果是刚性的,那你就太牛了。
要不先说说大慨原理,不要等到试验后,让大伙早点开开眼,也帮你参谋参谋。

楼主:
引用 网友I:
另外楼主的丝杆修复的好像不错,亮晶晶的 ,我用车床修,不仅慢,而且修得不咋样。记得很久以前看过一个资料叫什么方法忘了,好像是采用误差平均的方法用个长螺母和丝杆配合来修,只是记不得了,名字还比较特殊 ...

6页后,讲修复的方法,当然药医不死病,也不能指望烂的太惨的丝杆都能修好,在基本还行的范围内,才可以修复。

网友:
通读文章后,坐等丝杆修复的方法。

网友:
技术贴 一定要顶

网友:
非常不错的刚性消回差啊。手轮做的也很好啊,是自己做的单片机电路还是通过了步进电机驱动器啊?

网友:
6页后,讲修复的方法

网友:
论坛观察好久没发帖,一来就是重磅的啊
这个结构对均匀的优质丝杆效果很好,平均磨损后会自动上紧,回差刚性也好。技术难点在于中间的耐磨材料,不仅要耐磨,还要能应付丝杆局部不均匀时螺牙的弹性变形。
继续等着LZ丝杆的修复方法登场

网友G:
有光栅闭环控制那神马丝杆都是浮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有光栅闭环控制那神马丝杆都是浮云了

你说对了。楼主的东西就是光栅闭环的

网友:
 期待丝杠修复方法。

网友:
咋还没有6页呢,可别沉了啊

网友:
顶出修复方法为止。

网友:
希望楼主能开个帖子介绍一下电子手轮啊,非常好的东西

网友:
我也来出出力。

网友:
再一次到访

网友:
非常好的帖子

网友:
一定要顶观察兄~

网友:
手里还一堆几年前定做的梯形丝杠呢,其实梯形丝杠挺好的,最起码运行起来声音小

楼主:
哈,到6页,得说说丝杆的修复了。

网友M:
快说,说完了我好睡觉,明天还要回北京呢

楼主:
引用 网友M:
快说,说完了我好睡觉,明天还要回北京呢

打了好多字,一不小心按了某处没了,晕
还有你的小雕机不合适T丝杆,你就先洗洗睡吧,还是用滚珠丝杆吧,这只合适铣的机器,呵呵

楼主:
现在来说说丝杆的修复,大家听了不满意,砖头请轻点来。
不同的T丝杆有不同的修复方法,我分别道来,太烂的丝杆还是送回收站吧,不要指望了。
1,首先那些些弯曲变形的丝杆,我没特别的方法,请查看论坛的其它的贴子,好象有讨论过较直的方法。

2,对于那些不均匀磨损超过几十个丝的,也难办,有条件的,请上车床,重修车齿面到均匀。这点可能好少人有条件,细长轴不好搞。

网友M:
是不适合是价格的问题,毕竟便宜啊,就是装上机器还要磨合,太麻烦

楼主:
3,对于还是比较新的T丝杆,没有不均匀磨损,只是外观品质差点,齿面不够光滑的。比如新买的7045的机器改数控,用原T丝杆的,还有市面上买的普通级别的新T丝杆。对这类的丝杆,主要是搞光滑齿面以减小磨擦力,使丝杆副更小磨损和耐用,并提高外观效果到亮晶晶的。这种丝杆是最简单。
修复方法:
A,首先,丝杆加工好轴承,联轴器安装位,和准备好所有的需要的机械安装与电控配件。

B,像正常工作一样装好丝杆,联轴器,电机,电控系统。让丝杆朝上,不装螺母。在电控系统中编写一个简单的程序,让电机带动丝杆以尽量快的速度不停的正,反来回转。转的行程略小于丝杆的总行程。转速不要太低哦,不然时间太长。

C,再用小金刚锉,用手拿住,压在丝杆上,粗修一下齿顶,两侧齿面,和齿顶与齿面处倒角,去掉粗纹,只要电机转速高,这个过程很快,几十分钟就OK了,可以放点柴油类的油。这过程要人手压着锉刀,有点累,怕累者,直接到下一步。呵呵

D:用一片薄油石片,在砂轮机上磨成齿槽的形状,再用AB胶粘在一根铁杆上。铁杆一头固定在一个滑块上,只允许上下转动,油石中间卡在丝杆齿槽中,铁杆另一头挂一个重物,让旋转的丝杆带着油石片来回在丝杆中跑来跑去。达到研磨光齿面的效果。挂的重物和油石的粒度酌情选择。研磨时加点油,丝杆运行控制好,让油石片刚好运行到两个端头处,又不会掉出来,编写G代码时多调整一下。调好后开始运行了,人就不要管了,自动研磨,上点油,去睡一觉,丝杆就光光的了。呵呵

E,不怕辛苦者,也可直接用手压着研磨,呵呵,只是有点累,就不要做那些粘油石,装铁杆的那些功夫。

F,最后用砂纸抛光一下所有面,丝杆修复完成,保证闪闪亮亮。记得,丝杆都是在步进电机带动下不停的在做正,反转。

G,测试后,有条件的送丝杆去镀硬铬,那丝杆就牛了,又光滑,又不生锈,而且超耐磨,与塑胶内套配合,寿命可能超过滚珠丝杆好多。

楼主:
4,对于有点旧,已有不均匀磨损的T丝杆,这种丝杆修复稍难点。
修复方法:
A,首先,丝杆加工好轴承,联轴器安装位,和准备好所有的需要的机械安装与电控配件。

B,像正常工作一样装好丝杆,联轴器,电机,电控系统。让丝杆朝上,不装螺母。在电控系统中编写一个简单的程序,让电机带动丝杆以尽量快的速度不停的正,反来回转。转的行程略小于丝杆的总行程。转速不要太低哦,不然时间太长。

C,再用小金刚锉,用手拿住,压在丝杆上,粗修一下齿顶,两侧齿面,和齿顶与齿面处倒角,去掉粗纹,只要电机转速高,这个过程很快,几十分钟就OK了,可以放点柴油类的油。这过程要人手压着锉刀,有点累,怕累者,直接到下一步。呵呵

D:在做螺母零件时,请按塑胶螺母内套的形状做两个铸铁材质的,并且小端要长一些,露出外套好多,并且在露出外套的部份的朝上方向,开出1/4圆的槽,还是按前面的螺母的方法装好,但不要装弹簧,用手调节小铜螺母并固定,到最丝杆紧的部位,让螺母有明显阻力感,铸铁内套的开槽中放入研磨膏与一定的油混合,要有些稀,有流动性。螺母上装一个挡杆,只能让螺母直线运行,不能跟随丝杆旋转。调节丝杆运行G代码,让丝杆自动反复运行。如果丝杆不均匀程度小,可以让螺母在丝杆上全程运行,不均匀程度大,可以让螺母在局部运行,专磨紧的地方,以提高效率,但最后还是要全程运行。开机研磨后,人可以去玩了,等一会儿,看看螺母是不是松了一点,松了,就再人手调整小铜螺母,让螺母阻力又适当变紧,有必要,再加研磨膏。反复调节和操作,直到螺母在丝杆全程都一样的松紧度,就成功了。

这个过程可能时间比较长,好在是自动的,不累,这个方法,不但可以磨光丝杆,还能去除丝杆的不均匀性,提高丝杆的精度。最好上一种(3)丝杆也用这个方法修整就最好了。只是多车两个铸铁螺母内套,别的零件可以共用。修复完成后,换胶螺母内套,但铸铁螺母留下来,以后丝杆磨损了,又拿出来装上研磨。丝杆就寿命长了,呵呵。

F,最后用砂纸抛光一下所有面,丝杆修复完成,保证闪闪亮亮。记得,丝杆都是在步进电机带动下不停的在做正,反转。

G,测试后,有条件的送丝杆去镀硬铬,那丝杆就牛了,又光滑,又不生锈,而且超耐磨,与塑胶内套配合,寿命可能超过滚珠丝杆好多。

网友:
我来顶你,顶完睡觉去

楼主:
再有螺母外套,两块先是一个整体的线割加工,做好导柱孔与中心孔后,再切开一分为二。这样就能简单保证两个外套的一至性,让加工变得简单,又有好的配合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M:
是不适合是价格的问题,毕竟便宜啊,就是装上机器还要磨合,太麻烦

你的轻型雕机有更简单N倍的螺母解决方案,那是超级简单的。有机会再说。

网友:
难得一见的好帖子

网友:
B,像正常工作一样装好丝杆,联轴器,电机,电控系统。让丝杆朝上,不装螺母。在电控系统中编写一个简单的程序,让电机带动丝杆以尽量快的速度不停的正,反来回转。转的行程略小于丝杆的总行程。转速不要太低哦,不然时间太长。

请教lz,这里不装螺母是笔误?如果不是,不明白用途。

网友:
D:在做螺母零件时,请按塑胶螺母内套的形状做两个铸铁材质的,并且小端要长一些,露出外套好多,并且在露出外套的部份的朝上方向,开出1/4圆的槽,还是按前面的螺母的方法装好,但不要装弹簧,用手调节小铜螺母并固定,到最丝杆紧的部位,让螺母有明显阻力感,铸铁内套的开槽中放入研磨膏与一定的油混合,要有些稀,有流动性。螺母上装一个挡杆,只能让螺母直线运行,不能跟随丝杆旋转。调节丝杆运行G代码,让丝杆自动反复运行。如果丝杆不均匀程度小,可以让螺母在丝杆上全程运行,不均匀程度大,可以让螺母在局部运行,专磨紧的地方,以提高效率,但最后还是要全程运行。开机研磨后,人可以去玩了,等一会儿,看看螺母是不是松了一点,松了,就再人手调整小铜螺母,让螺母阻力又适当变紧,有必要,再加研磨膏。反复调节和操作,直到螺母在丝杆全程都一样的松紧度,就成功了。

磨制滚珠丝杆是不是也用这种方法生产?感觉这种方法磨,如果研磨时铸铁螺母刚性预紧,那磨完后,完全可以用双螺母预紧的方式,刚性固定,前提是螺母要均匀。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来说说丝杆的修复,大家听了不满意,砖头请轻点来。
不同的T丝杆有不同的修复方法,我分别道来,太烂的丝杆还是送回收站吧,不要指望了。
1,首先那些些弯曲变形的丝杆,我没特别的方法,请查看论坛的其它的贴 ...

骗人啊,原来也是车。我还以为我用车的方法使老笨办法呢。关键你是怎么弄那么亮的?别告诉我用砂纸啊

网友:
晕死了,着急没等到看到下面几条,原来真是用砂纸和螺母研磨

网友:
这基本上和很早以前看到的资料上的差不多。不过那个是两副丝杠螺母互为基准研磨,并且好像还掉头

网友:
实际上硬消回差,只要螺母配合长度够长(5-10个螺距),楼主的和我的帖子里的方法,都具有自动研磨的效果。因为在磨损大的地方消了间隙后在磨损小的地方自动会变紧,会增加磨损小的地方丝杆的磨损,从而变得磨损均匀。当然最好是丝杠不磨损,只磨损螺母,比如用塑料螺母。

网友N:
首先这种消回差原理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受限于材料问题,重载情况下还会有回差的,同时提出疑问负载不同是否回差会发生变化?

所以:
建议模拟实际使用环境测试,增加运行阻力,2-3公斤或者更大。我想一般用线规的用户不会用这个。 正如楼主所说,可能适合大型设备使用,我估计情况可能以燕尾导轨居多,所以要增加运行阻力测试效果。

网友G:
还有用mach3基本稳定的方法呢

网友O:
引用 网友G:
还有用mach3基本稳定的方法呢
不使用变频器,这个东东就是个斩波器,高次谐波干扰电源,还有射频干扰。廉价的变频器不可能做得很好,只是保证基本功能。
先给个引言,等楼主正解

网友:
变频器本体就铁盒接地+风扇伺候,输入和输出加装电源滤波器。这样改善应该很明显吧?
引用 网友O:

不使用变频器,这个东东就是个斩波器,高次谐波干扰电源,还有射频干扰。廉价的变频器不可能做得很好,只是保证基本功能。
先给个引言,等楼主正解

网友:
对于电源滤波,只是衰减

铁笼子+屏蔽线对射频有效。电源滤波困难很大。最难的是音频段和超音频段的干扰衰减,也正好是MACH的工作频率。
我倾向用塔伦+皮带+无动力+普通电机

网友:
磨制不均匀丝杆的关键在于要有研磨膏,没研磨膏的话要靠铸铁磨去几丝需要不少功夫的,一番功夫下来,普通丝杆就变精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N:
首先这种消回差原理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受限于材料问题,重载情况下还会有回差的,同时提出疑问负载不同是否回差会发生变化?

所以:
建议模拟实际使用环境测试,增加运行阻力,2-3公斤或者更大。我想一般用线规的 ...

硬消回差的误差可能是力传递的路径中所有的零件影响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4,对于有点旧,已有不均匀磨损的T丝杆,这种丝杆修复稍难点。
修复方法:
A,首先,丝杆加工好轴承,联轴器安装位,和准备好所有的需要的机械安装与电控配件。

B,像正常工作一样装好丝杆,联轴器,电机,电控 ...

非常好的方法,一班的人肯定想不到 。

网友(2012-06-16):
丝杆

好,学习了

网友:
厉害啊,这个可以批量生产

网友:
不错的技术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