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OS50安装风扇,离合器时如何紧固锁紧螺母?(轴转无法固定

楼主(2012-04-23):
如题,上螺母时轴在转无法固定,如何解决,必须要OS的专用工具么,需要抹胶么?

新手刚刚入行,请各位高手多多指点,非常感谢。
自制了个扳手,挺好用.

自制的扳手

自制的扳手

网友:
你可以买一个AHF生产的专用工具,很便宜的

楼主:
多谢,能否告知怎么用呢,是否要将发动机底盖打开?

网友:
要打开底盖的,用那工具来卡住曲轴不让动。

楼主:
螺母处用打胶不?

网友:
买个连杆扳手插上就行,野一点也可以拆下化油器,拿双竹筷照那个洞插下去限位 发动机处用什么胶都是枉然........使劲紧

楼主:
多谢各位. 用塑料接头自制了一个扳手,相当好用.

网友:
不用那么复杂吧,先把红箭头的螺丝拧紧,手握风扇轮,轴就不转了,再把绿箭头螺丝拧紧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