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雕刻机制作要点

楼主(2012-04-23):
1、应先从加工范围做起,不要让你的作品向多功能方向泛化,没有一家工厂生产的产品什么事情都做得,多而不精。

2、不应选择过大的加工台面,台面越大你所需付出越大。拿20MM粗1000MM长的钢料,固定两端,在中部施加1000g的力,只要测量其变形程度,你就明白其中的道理。大型台面所需配套的直线轴承、滑台驱动、步进电机以及驱动电路板所需的成本都不与你单纯增大尺寸的预算成比例。

3、考虑你的设计在保证精度范围内所允许的磨损量,这样做可以使你在当前的工作中不必那样拘谨。

4、控制软件的使用,就如刚开始学习打字一样,时间久了自然熟能生巧。

5、步进电机的选用,不论做减速增扭还是其它,步进电机输出力矩应符合机械部分的要求,任何步进电机在外界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超过步进电机性能指标时)都会发生失步,应尽量减少。在加工中失步的发生超过标准,则直接表现反映在废品率的提高。失步的发生很容易误判为软件失灵。

6、步进电机CNC驱动板的选用,它是做为微机与步进电机之间的中继,简捷至上,只需考虑一个可*性,否则调试时会发生意想不到的故障,并且不容易判断。

DIY雕刻机所需:上位机软件,步进电机驱动电路板,三只步进电机,一只高速电机(包括连接刀具的连接器),三套直线轴承,三套滑台、三套滑台驱动装置,铣刀若干,轴承若干,螺拴若干,硬质铝合金坯料,机架还有你的一份热情。

网友A:
好       我一直想做一台设,现在正在积累经验中

网友:
我倒觉得行程大的相对便宜,毕竟如果加工能力一样,主轴 步进等等都得一样,无论行程多大多小

网友B:
1、要有针对性,不要想着做万能机
2、要有赔钱的心理准备,要是为了省钱去做,除非你真有那两下子,没谁的经验不是用钱堆出来的
3、要带着热情去做

网友:
1、应先从加工范围做起,不要让你的作品向多功能方向泛化,没有一家工厂生产的产品什么事情都做得,多而不精。》》》》》》我觉得我们不能和工业上的专业化比,怎么都是自己玩的,技术成熟的情况下尽量集多元化为一体(比如车铣一体,最好还能手动钻孔),这样只要一台机能做很多活,能减少成本!工业上是讲效率和精度所以分的很细,我们不是这样玩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1、要有针对性,不要想着做万能机
2、要有赔钱的心理准备,要是为了省钱去做,除非你真有那两下子,没谁的经验不是用钱堆出来的
3、要带着热情去做

有道理,没有万能机,不准备赔钱就不要diy,没有热情建议你就用电脑画画图纸yy一下就算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需要实战的

网友:
要想把机器做成多元化  先做好三轴  预留进料高度 方便以后加AC轴

网友:
觉得台面400×600的家用正好。

楼主:
回复 网友C:

:loveliness:

网友:
我觉得楼主说的很对!

楼主:
回复 网友D:

:loveliness:

网友:
楼主 这是转的别人的帖子吧~
如果转帖  最好标题上注明转发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       我一直想做一台设,现在正在积累经验中

网友:
对目标有针对性是很重要的

CNC实在是太有专业针对性了,万能机成本太高。当第一台简易的机器完成了学习任务,随着想法的改变,一个人应该要有3-5台CNC比较合适
现在外面有雕刻机的小店太多了,裁标准大板子(1.22x2.44m)的活基本上可以交给他们做(环境污染比较大,原材料堆积很占地方,自己家就不要搞了),这样算来大机器就没有必要再DIY了。
有一个20x30以内的带4轴的高刚性搞精度的CNC机还是比较使用的,很多金属零件(不一定非得搞钢)都可以自己D了,这个机器成为下一步DIY的基础母机,这个机器最好有防尘防噪音的罩子,不然也是很脏的。
然后在这个基础上,用基础母鸡再DIY各种特殊用途的CNC机。比如微型的戒指CNC机,或者针对裁薄板用途的轻型的CNC机。

楼主:
回复 网友E:

:loveliness:

网友:
看了一些贴,想D台母鸡,楼主发贴很有启发,但还是不知道到底多大才适合,要高强度要上钢机吗?铝的强度够不,电机3A的行不。如果有一篇详细指导贴就好了。

网友(2012-11-17):
自己正打算DIY一台雕刻机,这篇文章不错,顶顶……
如果有详细的教程就好了……

网友F:
感觉楼主是翻译的外国资料样

网友G(2013-01-12):
有道理,没有万能机

网友H:
看來我是很幸福的,我作慢走絲的,公司設備齊全,家裡甚麼都沒有,拿到公司偷偷作,因為是主管,沒人問,公司有大銑床x4,三軸cnc銑床x2,車床x1,三菱慢走絲fa20sx2,小孔機x1,磨床x2,放電成型機x4,4軸cnc銑床x2,5軸cnc銑床x1,檢驗儀器也齊全,要作多準有多準,基本上連雕刻機都算u的

网友I:
要点就是钱,有钱就可以想怎么玩就怎么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