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km一直晃…感度已调置220

楼主(2012-04-23):
xa米六机架,朗宇v2216 1047浆,飞机一直晃所以没敢挂设备…起飞重量1800g,感度已经调置220%。飞机一直有小幅度不规则轻微晃动…感度从110调到220一直有这样的现象,效果不是很明显,所以怀疑是不是有其他原因,请模友们帮忙支招。

网友A:
等高手解答

网友B:
降低姿态感度

楼主:
我觉得感度太高应该是规则抖动,我的感觉抖的没节奏,一会晃一下,一会晃一下…

网友C:
先调低了再说,没调怎么知道是不是感度的问题?

网友D:
手拿着看震動有多大吧

网友E:
1,震动,
2,室内悬停试试,看有没有这样情况。

网友F:
1.机架震动
2.IMU被干扰
如果你用了图传就把图传关了试试看

楼主:
机架震动是有点大,把IMU下面的国产泡沫双面胶换成3M的后有很大改善,可惜没注意电压,最后侧翻炸掉2个浆…刚稳了又得等新浆了…感谢各位模友指点迷津…

网友G:
你的情况跟我刚开始炸机一样,就是那个IMU下面的那个胶,或者IMU没有固定好,造成炸机。或者有可能是电机,你测试一下电机是不是在同一平面,或者电机是不是有一个转速 那些或者负载高了就有问题的。

网友H:
恩
固定好imu
再试试往高点调~~~我四轴都2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