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时1个半月~~~自旋钟摆终于 正反都搞定-。-

楼主(2012-04-23):
练钟摆配合节奏感比较强的音乐会有事半功倍的效果-。-
自旋钟摆的基础是十字摆和自旋翻,脚架面对自己的那个方向同理,需要会脚架面对自己的十字摆,另外螺距补偿参照点对调就行了~~~

网友:
帅气,我想看真机。

网友:
哈哈 得瑟哇 炸鸡了哇   小伙子太凶了哈  我要搞快去练习自旋刷锅去了 不然被你超了太多了   LS 不要看他飞真机 他飞真机是高空党

网友:
贵俱乐部高手如云啊  厉害!   :loveliness:

网友(2012-06-19):
整得好···音乐也好··巴适·

网友:
相当不错了自旋翻做得非常非常标准,很少见到这种标准翻
其他3个有点瑕疵
1 摆要用副翼或者是升降舵。不要用螺距打,螺距打出来的摆,会发生机体前前后后明显位移的,好的摆,观感上,上摆面来回拍,下摆面不动,像个扇子面。并且能看到摆的2头桨面能有明显的停顿。
2 4面摆不是单纯的转90度尾巴,转90度的过程中,摇杆也是在画一段1/4圆弧,达到遥控器另外一个90度的位置。观感上,转尾整个过程中,主轴完全是对着你自己,来来去去的,不会左右偏。
3 自旋摆,去的时候对的,主轴是对着你往远方离开的。回来的时候,副翼方向掰错了,应该是起点为上,掰右副翼,重点为下结束。你回来的时候,主轴不是对着你回来的,主轴左边跑了。
这是高手规定动作,你看看人家的摆。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

能直接得到牛魔王的指点!!!谢谢!!

是的,这段视频的自旋钟摆在最近我也发现了问题,改出点没对,现在有好转

脚架面对自己的十字摆也在不断练习中。钟摆貌似我有了坏习惯。。得改。。。!

网友(2013-04-12):
这个视频太妙了!收藏。

网友(2013-05-19):
是半个钟摆自旋一圈 还是一个钟摆自旋一圈啊

网友(2013-07-14):
哈哈,跳舞毯把

网友:
技术好好。还有高人指点

网友(2013-11-22):
配乐飞行太爽了

网友:
看来我还是要经常跑你们这里来偷点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