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GX与RG831B连接的怪事。。。

楼主(2012-04-23):
因为换了XG8,600也顺理成章的换上RG831接收~
不过有点怪事... ...
按照3GX说明书上的连接方式连接好接收机~
开控,开接收电,发觉3GX的GOV灯在不断的红绿灯交替闪烁... ...
这是什么回事啊?
要知道电调的信号线是接在3GX上,要是GOV(定速)无端端启动了。。。那就惨啦~

楼主:
抱着尝试的心态去试试~~
尝试:
看看RG831的BIND BATT SENS口是否有信号输出,于是找了一个舵机接在这个端口
再把从3GX的S.BUS BIND端口(电源线)过来的接线连接在AUX3接口(控上把AUX3 输出设置为INH)~

开控、开接收电,GOV灯不闪了~~~
接在RG831的BIND BATT SENS口的舵机也没有任何动作。。。

这又是什么回事啊???

网友A:
电机的话GOV灯不用管的,没有任何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的话GOV灯不用管的,没有任何影响

电调接在3GX上的~~还真怕怕!~

网友B:
GOV定数是这样闪的,我也是这个接收这个接法。正常飞没事。

网友:
顶下,好像图片我用得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GOV定数是这样闪的,我也是这个接收这个接法。正常飞没事。

但是我没有设置定速哦。。他还是在狂闪,之后把电源插到831的AUX3之后就不闪了~

楼主:
没有人来说说吗??

网友:
电机设置了定速的话在3GX上也显示不出来,这个灯是油机的定速灯,如果是电机的话根本不用管他,他再怎么闪都没关系,碍不着电调的事

网友:
看看RG831的BIND BATT SENS 是用来接传感器用的。
3GX的S.BUS BIND端口(电源线)过来的接线连接在AUX3接口(控上把AUX3 输出设置为ACT 即可实现定速开关)~

XG8有定速功能,你如果想实现开关,把3GX的S.BUS插入第五个,或者第七个通道,然后指定这个通道是定速,再在定速里面可以实现开关了。
用在油机上面,把USB连上,再调感度,即可看到转速。

网友(2013-12-26):
    我新手求指导! 361139306

网友:
中山哥居然不会啊!

网友:
3GX的定速是要安装传感器的,如果没装是不会工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