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模拟器的菜鸟问题

楼主(2012-04-23):
玩
模拟器
,请问推油门,直升机是不是应该直上下,不会前后左右的漂移呢。。。。。。
如果不是这样子怎么矫正呢,用
遥控器
上的那些东西总是矫正不好。。。

网友A:
回复 楼主:
一般左右飘的很少 但肯定会飘 你想直上直下 选双桨机

网友B:
哎 模拟器折磨死人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怎讲这个。。。。

网友D:
去超市买个1百块的直升机,可以直上直下。这里是模型,想要飞成直上直下没几年功夫不行,不然人人都是F3C冠军了

网友E:
正在受折磨

网友F:
功夫不负有心人,实践出真知

网友G:
折磨中,郁闷中

网友H:
没有飞机会直上直下的,都需要调整才能做到,软件是模拟真实的飞行,所以只推油门是不会直上直下的,朝一边漂移是正常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