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F3C用什么电调最好?

楼主(2012-04-23):
请问各位大哥F3C用什么电调最好?HELI JIVE 120HV还是其它有更好的?

楼主:
有人给点意见吗?

网友A:
JIVE120就是很好的电调啊,但近几天看到有关它的帖子说是售后较差,性能是数一数二的

网友B:
其实凤凰也可以了,现在好像没有听说烧了,或者虫子130 有米就搞k牌

楼主:
我知道K牌的定速是一流的,但是飞F3C需要用到油门曲线,听说K牌跑油门曲线不够细腻。

网友C:
Kontronik KOSMIK 200/160HV
Kontronik Heli-JIVE 120HV
JETI Master SPIN 125/220 Pro OPTO

网友D:
Kontronik KOSMIK 200/160HV考虑过,不过160A应该太大了吧。

网友D:
还有其它建议吗?

网友E(2013-01-16):
HeliJive 120
, 定速一流. 效率高,容易设定。客服不错。

网友F:
升级个固件还得寄回德国,不错个啥!

网友E:
升级个固件还得寄回德国,不错个啥!
这是因为Jive的结构是整个电调嘟是用导热塑胶(红色)包装,寄回德国的时候,他们会去掉那塑胶才进行升级的。
为什麽Jive 要用这个密封的设计呢?听说是要避免电调里面有空气,有火花的时候也不会燃烧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