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玩氩弧焊-真失败

楼主(2012-04-23):
锐龙氩弧焊机去年买的,一直都没用放到现在,今天终痛下狠手买了一个40L的氩气瓶850米(奸商),充气120米(奸商)一共970,回家后再把焊把接上,在接焊嘴的地方有个铜夹头不知是怎样放,(真失败)请问各位大哥那个铜夹头是要按图A放,还是要按图B放?谢谢

网友:
夹头是枪嘴前方向

网友:
我也不懂,帮顶

网友:
就剩下夹头了??芯呢??

网友:
铜夹头是夹住钨极用的,你还要买钨极,就像活动铅笔芯那样,钨极要磨尖,平头,露出喷嘴5毫米。

网友:
你经济发达地区物价就是高呀,我买的35公升的氩气瓶480元,(40升的520元),氩气40元一瓶。是到本地厂家去买的。在不锈钢材料店买了一个12升的小氩气瓶,145元。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办法,在网上买又怕不给充气

网友:
你那里价格太高了

网友:
刚学习,买小瓶就够了

网友:
當然是A啦

网友:
钨极要买那种绿头的铈钨极,放射性小一些,不要买那种红头的钍钨极,放射性太大。拿钨极的时候要戴手套。
    钨极一般用直径1.6毫米的,要磨尖,尖的顶部磨平,头的直径大约0.5-0.8毫米,打磨钨极可以用砂轮机,一定要戴好口罩,防止放射性灰尘吸入。
    用磨刀石或者砂纸也可以打磨,最好是蘸水磨,这样没有扬尘,磨好后用水冲干净,就可以安装使用了。
   安装的时候将钨极的尖头露出喷嘴4-5毫米就很合适。

楼主:
回复 网友A:

铈钨极不是红头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铈钨极不是红头的吗?

绿色的是铈钨极

网友B:
楼上师傅..焊铝用什么钨级比较好..昨天新换氩气.涨价了..80...高纯氩气要200元.....刚开始叫员工练习焊铝合金..需要高纯氩气吗?

网友:
实在看不清枪头的朝向,所以没办法判断电极夹的正误.
看图,似乎是B图才是正确方向,建议楼主再拍张侧面照,才好判断.

网友:
很简单  你把钨极夹装的不对   第一  你的焊枪上面有个压柄体  是螺纹的  你要先把它拧开  然后吧钨极夹大头的朝上  然后放入焊枪内  再把压柄体拧紧  当然在拧紧前要把你的钨极先放钨极夹里  呵呵    其实你的那个钨极夹的外形一看就能理解的   在补充下啊  你的连接体(也叫气筛)没看到  还有你的陶瓷嘴呢?  好像配件不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上师傅..焊铝用什么钨级比较好..昨天新换氩气.涨价了..80...高纯氩气要200元.....刚开始叫员工练习焊铝合金..需要高纯氩气吗?
你那比楼主那还黑。。。。我买的40L的新二氧化碳气瓶要700,加气40,二手市场旧的400-600左右,懒去那么远买了,新的开关也好使些,就让JS吃点吧,换的时候要换旧瓶给我就不干,我的是新瓶就要换新的,不然我买个新瓶子干什么呢。

网友:
我看到做不锈钢工程的师傅是把焊丝剪短了插枪里扣扳机送丝焊的,和二氧化碳保护焊差不多的。

网友:
我们这里加一小瓶30.12L的还6MP都没有,一会就玩完。JS鄙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