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g8的怪状... ...欢迎来指导一下~

楼主(2012-04-23):
换了XG8,用了几天,感觉有点奇怪的。。。

1、教练开关究竟是不是2位开关啊?

看视频

2、系统的菜单有点别扭~你们的控都是这样的吗?
看视频,怎么会在菜单的头尾会出现MY LIT 和INF的选项,真郁闷~

3、中立点微调上怎么会这样显示的?

网友A:
教练开关是回弹开关。还有显示【---】的内容是因为你把此通道定义为了其他功能,要进入相应的功能才能够调整。你选择的陀螺仪,那么相应的通道就会变为【---】表示此通道的大小行程已经关闭,因为此通道通过陀螺仪功能调整。十字盘类型的话,选择了NOMA模式的话,就会像说明书上那样,每个通道的名称都会显示了,选择了像120这样的eCCPM方式的十字盘混控的话,就会出现通道字样了。另外myLST的意思是我的菜单的意思呀,表示在主画面时,那个相应的按键是进入[MYLST]我的菜单的按键。INFO也是同一个道理,按压那个按键就可以回到主画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教练开关是回弹开关。还有显示【---】的内容是因为你把此通道定义为了其他功能,要进入相应的功能才能够调整。你选择的陀螺仪,那么相应的通道就会变为【---】表示此通道的大小行程已经关闭,因为此通道通过陀螺仪功 ...

原来是这样?我还以为我的有缺憾…

网友B:
中山兄'这个控手感如何!外观很酷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中山兄'这个控手感如何!外观很酷

摇杆的弹簧好紧,我是拆开把锁定螺丝全部拆掉才比较舒服,用惯了2801那种松松的感觉~
现在手感很不错~

网友:
弹簧是有点紧,紧一点有感觉啊呵呵

网友:
这个按键的声音很好听啊

网友:
元帅这个问题

网友:
哪里都不怪~!

网友:
想当初xg8的飘过,还没开机呢,谁知道不能玩mcpx 果断出掉买的dx8的飘过

网友:
顶中山兄换控
控中8多,为何选择了XG8呢?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个人喜欢吧~
T8不是不好,不过我不怎么喜欢它的样子,萝卜青菜,各有所爱!
DX8也不错,支持DSM2和DSMX,相比T8我更喜欢DX8,控还带上3个回传感应模块,确实很给力,不过这模块用在电直上貌似没什么用处!
也因为DX8这样,我也一度在考虑DX7S,不过一个没有背光,飞行模式开光不是3段开关,感觉虽然价格给力,不过很不厚道~~
最后,还是选择个人感觉样子还不错,价格也适合的XG8~

网友(2012-07-21):
和我的选择一样

网友:
哈哈 ,我也在用XG8,, 好看。。    飞四轴,感觉好多功能全浪费了。

网友:
好久没有冒泡,中山兄变元帅了

网友:
给力 啊。 元帅了。什么时候我也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