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7二代如何设置第二个接收

楼主(2012-04-23):
最近收了个二手K-8X接收,想用原来的450Q套装控(K-7二代)玩电固,但怎么也无法对上频,想请教下高手到底如何搞。我的电直是用M1,在对频前我把模型类型改到M2,然后再对频,可总是对不上,新手小白,不要见笑啊~~~

楼主:
估计是沉了!顶啊~

网友:
截一段中文说明书给你

发射机接收机对码
在使用K-7XII前,发射机和接收机必须进行一次对码,您应该按照以下步骤进行:
1) 在接收机的BIND端口插上对码线,然后给接收机上电,这时接收机灯会保持快速闪烁,表明接收机进入对码状态,这时您可以拔掉对码线;
2) 按住遥控器的ESC按钮并打开发射机(开机后仍一直按住ESC),屏幕上显示如下画面:

3)  几秒钟后,接收机灯会慢闪3次,表明对码结束,接收机将进入工作状态;
4)  松开ESC按钮,发射机将进入工作状态;

注意:
1) K-7XII 支持多设备工作和远距离对码,因此在对码时请注意其他设备不要在进行对码;
2) K-7XII 可以储存7套模型参数(在系统中表示为M/1~M/7),为避免误操作带来的潜在隐患,对码操作会将模型号记录在接收机中。如果您将接收机与M/1对码,那么当发射机切换到其他参数(M/2~M/7)时,接收机就不能工作了。

网友:
屏幕显示 bI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