钻铣床钢性问题

楼主(2012-04-23):
前两天买的铣夹头和变频器到了 试了一下 10mm 两刃铣刀 吃刀3mm 有点震动   打表测了一下机头  用手向上扳机头有10丝左右的变形    大家用的铣床是这个样子吗

网友:
用手能搬出10丝来,那这铣床可就只能干粗活了

网友:
用手能搬出10丝来,那这铣床就是刀狼了

网友:
把鸡头上能锁死的都锁死了再扳扳看?

网友:
估计没锁死吧

楼主:
都锁死了不用多大力就可以般动

大家的7016之类的铣床能般动吗

网友:
这应该就是玩具和工业级的差距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家的7016之类的铣床能般动吗

7016有160KG重,搬不动的。

网友:
应该没锁住

楼主:
表坐吸在工作台上表针打在立柱上 用手晃动立柱表也跳动  是不是立柱不结实啊 怎么能够解决啊 帮忙出个主意   铣床大概250斤左右

楼主:
立柱

立柱

表面看着挺厚

表面看着挺厚

楼主:
立柱

把盖扣开后里面薄了一大圈

楼主:
内部

买时卖家还跟我说跟实心的差不多[local]1[/local]

网友:
你用收力分析软件分析一下吧。立柱要是60的话10道估计也正常吧。实心的估计也强比了多少。
立柱要是偏3道估计机头主轴部分也就是偏10道吧。

估计你用力也将近700牛(70公斤左右)吧。

另外你要是把机头降到最低估计再板变形就小了。

变形和行程是矛盾吧。

网友:
另外估计震动还和刀的锋利程度与材料硬度有关系吧。

刀锋利材料软震动估计小吧。铣个灰铸铁啥的估计震动不大吧。

网友:
小钻铣床铣加工量大的时候铣前先用钻头把该铣的地方都用钻头钻掉,再用铣刀铣一层会减小铣加工量。

网友:
7016都这样无论实心的还是空心的。毕竟立柱粗度在哪里呢。你想把7016搬离地面一个人搬不动160公斤啊。你要是用手使劲推机头打表你就闭上眼睛吧。
    7016就是钳工简单修配的玩应,同级别时当铣不行当钻不如钻。说鸡肋有点贴边。

   不过铣木头铜铝软金属还行。就是摇啊摇的工作量大了会累死你。食之无味。弃之可惜。
     不过最适合简单无精度DIY。一个机械既能铣也能钻。就是麻烦点。可咱们有的是时间。

楼主:
立住是80毫米的

外面看着厚1.5厘米里面估计不到一厘米
有灌水泥的吗用着怎么样啊
打算吧立住和底座用水泥灌到一块

网友A:
叶工在折腾西湖Z512B时候悟出一个道理,要想刚性好,机头必须多道锁紧装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叶工在折腾西湖Z512B时候悟出一个道理,要想刚性好,机头必须多道锁紧装置。

叶工什么时候弄你的木头机啊?我看你的钢板机也出了啊,该吧木头机收尾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应该不是机头问题立住都跳动
现在弄不清是立住问题还是底座问题

网友:
用手晃动立柱表也跳动  是不是立柱不结实啊

网友:
建议检查下底下的螺丝紧住了没

网友:
立柱地下那几个螺丝

网友:
楼主你直接换个实心立柱还可加长点,一般金属市场有卖的大概100元金属市场一般都有加工店车一刀要有精度呀费用就给30元多了不给,到家用粗砂纸打磨下涂些黄油要不进不去。机头两侧打孔套丝 叫上螺丝不要太细可以锁死立柱(别钻立柱呀) 全部完工你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