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pass 7hv和gaui x7,如果用于航拍的话,应该选哪个呢?

楼主(2012-04-23):
本来有意x7的,后来听说皮带传动的震动会比较小,又看到国外也有人用compass拍东西,犹豫了,望大师们给点意见啦

网友:
航拍不懂,喜欢7HV~胖胖的,可爱~

网友:
compass設計比較簡單 易改裝

网友:
這個...不用多想了吧...業界數一數二的航拍機改裝廠的產品
他們馬上也要出xxtreme的改裝套件了

网友:
另外, 樓主

x7是軸傳...名牌大機用皮帶的估計就是logo 600se了...

楼主:
楼上的意思就是说还是x7靠谱是吗?

网友:
x7經過photoshipone的改件之後, 整機重量更輕了

我手上這架改好的, x7帶xera-4035-3y-400,ICE2 120hv,BLS255HV, BLS256HV, DJI ACE ONE, ThunderPower 65C6S5000mah x2, Photoshipone的改套, Spinblades的半對秤槳,全重低於13磅(6公斤/12斤), MOD1.2的斜齒也很耐用.

做一下比較, 亞拓700同樣配置下來15磅(7公斤多/15斤左右), logo600se改的也要13磅了.

看照片你就能知道減輕了不少東西

Compass不好說, 至少沒人用這機搞過航拍(不知道原因); 但x7已經被這家大廠給改過, 至少是經過肯定的

最刺激的, 會是這個:

楼主:
楼上的x7换得是logo的头吧,传动改皮带了?photoshipone的脚架貌似不一样的

网友:
必须是X7,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上是巨狗···

网友B:
上面那架是巨狗改的, 現在等廠商改套送來測試了, 這是他的機的照片, 不是我的.

做業餘航拍, 在大多數情況下700已經夠用了, 上巨狗或是我跟朋友設計的機的目的是為專業航拍, 轉800以上的槳來增加負載增加留空時間.

x7目前測試下來, 效果是非常不錯的, 對於單人操作的航拍任務已經綽綽有餘了. 最主要在於輕及簡單.

PS1的X7已經被改到只剩下關鍵傳動控制部分了, 巨狗也是.

不管樓主最後選擇7HV或X7, 改機的方向儘量往這裡走, 把不必要的重量拿掉只留關鍵的就行了

再來老王賣瓜一下,

网友(2012-10-21):
我就是为了航拍入的X7,想把它改到800级。X7重量轻和结构简单是很大的优势。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面那架是巨狗改的, 現在等廠商改套送來測試了, 這是他的機的照片, 不是我的.

做業餘航拍, 在大多數情況 ...

楼上的大齿改KDE了吧,脚架很不错哪里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