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丝机和钻床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2-04-23):
想买个攻丝机,想问问大家买什么牌子的好?是不是有钻功两用的?一般的钻床能改成功丝机用吗

网友:
一般的钻床是不能改成功丝机用!!

网友:
我的西马特钻铣床有这个功能,手柄上有个反转开关,挺方便的

网友:
改攻丝要低速,还要有快速的正反转切换

网友:
没有做不到的,只有想不到的

网友:
我有攻丝机。按下就攻丝,提起就反转。转速很慢,电机才300多W。力不够,准备换大的电机。

网友:
我看视频攻丝机都是一攻到底的,不知道小工件能不能用台钻攻出来后,然后旋下来?

网友:
如果你要效率.就不要考虑钻攻两用.专钻两用的.通常意味着攻丝功能是鸡肋..

普通的攻丝机就是按下正转,提起反转.电机不用换向.它用一个巧妙的机构解决了换向的问题.

两种所谓两用的钻攻机...用脚踏开关换向.另有一个总开关.总开机接通后.夹头正转.需要换向.用脚踏开关.脚踏开关向下反转,中间停止,松下正转...这种钻攻机..力量很大.操控需要很高的技巧...十分容易断丝锥.除非你用扭力保护的丝锥夹头.

特别是.正转向转一瞬间.扭力急速转向...这股力量很容易造成断丝锥...另一个办法就是加变频器控制.

变频器外接端子.同样可接脚踏开关(三线式),加变频器的好处是电机启动是柔性的.

网友:
受压力 正转, 受拉力反转 ,
转速慢点 扭力大点
嘿嘿

楼主:
有没有数控专门攻牙的

网友:
有数控专门工牙 的

网友:
买个旧的不贵,5,6百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