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8对震动是在太敏感了!!!

楼主(2012-04-23):
如题讨论,欢迎大家一起来讨论碰到的问题,或者有解决的方法!
昨天空中飞到后半程,飞机突然自己乱蹦失控,没办法为了安全切熄火炸机。配置如下:
700级飞机,MINI v8,FUTABA S-BUS接收,JR8915,BLS251,120HV电调,接收供电 :3S1500MA LIPO
查看V8数据:红XX提示:极端震动,其实飞机3D模式下悬停震动很小,转速2050转。
另:为了抗震,在V8下加了钢片与日本产海面胶。

网友A:
用3M 沾好,用杂带绑紧

网友B:
3S Lipo直驱,好猛哦。 无副翼机器还是先调好无震动再飞吧。

网友C:
加太厚的胶反而不好,直接3M灰色胶黏上就行

楼主:
用了那么久的V8,各种方法都试过了,V8实在太脆弱了,难道要逼我上MB吗

网友B:
不是脆弱,还是机械问题。 如果震动+软胶, MB也救不了你。

网友D:
用一层3M4010透明胶贴黏,是最好最贵的,保你不炸

网友E:
你用的什么大桨

网友F:
好是弄好你的飞机吧!!!

楼主:
毫克690浆

网友G:
vbar对震动还算好了 sk720对震动才敏感呢

楼主:
原帖由
kevin401
于 2012-4-23 22:05 发表
進群啦!
---告知群号多少

网友H:
什麼舵螺都怕震哇!

网友I:
查看V8数据:红XX提示:极端震动
请问这个数据在哪能看到??

楼主:
5.2PRO版本里面有

网友J:
电机振动应该是非常小的啊

网友B:
轴传机器,主要的震动源还是传动轴共振和尾旋翼共振

网友K:
来吧,我用mb跟你换~~~~~

网友L:
飞机震动 多检查。

网友M:
无副翼机器还是先调好无震动再飞吧。

网友N:
700 用 大 V8 抗 震 性 会 好 些 吧。

网友:
我450 有时炸机断桨,看横轴弯了一点,上楼换上桨(我就在楼下飞), 换横轴麻烦,先飞完电池,晚上再换
450再起飞时,在水泥地上蹦来蹦去的,也没见VBAR失控

网友O:
换个德国的电机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