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商190用的三叶70,调到这个状态能上天吗?

楼主(2012-04-23):
京商190用的三叶70,调到这个状态能上天吗?老鸟帮忙听听声音,这种状态可以上天吗?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g1NzI3Mjcy.html

网友:
不错不错,建议你还是到飞虎来试飞吧!

楼主:
卫东那里侧风太大,不是试飞的好场地啊

网友:
好飞机 哪有卖呀

网友:
 70的话 动力弱了点,
座舱盖没剪啊

网友A:
我用四冲三叶61,半油门都可以爽飞,这个飞机慢飞更好飞

网友B(2012-11-17):
引用 网友A:
我用四冲三叶61,半油门都可以爽飞,这个飞机慢飞更好飞

是京商的FW190吗?也想买一只,但有人跟我说要配三叶的91四冲程,说61、70比较鸡肋,有经验的朋友说说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京商的FW190吗?也想买一只,但有人跟我说要配三叶的91四冲程,说61、70比较鸡肋,有经验的朋友说说看@ ...

是京商的FW190,这个飞机做好了下拉右拉,用三叶四冲61足够了,非常好飞

上次打了襟翼忘了收回,直接倒飞了几圈感觉怪怪的,飞近了才发现,赶紧把襟翼收回。倒飞打襟翼升力可是严重下降的,这足以证明飞机好飞,动力足够。

网友C:
1.4米的190用61就足够了 70动力就非常富余了 用91还不至于吧

网友:
听起来不错,楼主用得的什么火头?

网友D:
引用 网友C:
1.4米的190用61就足够了 70动力就非常富余了 用91还不至于吧

请问三叶52可以飞吗?不追求速度。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请问三叶52可以飞吗?不追求速度。

三叶两冲程52 完全胜任 10%硝基油 12*6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三叶两冲程52 完全胜任 10%硝基油 12*6桨

现在纠结啊!想上汽油机9cc或者15cc,另外最近有一款p47d60级别1•7米,可惜没有禁翼,副翼还比较长自己开禁翼有难度,就害怕没有禁翼降落距离太长,我现在都飞1•4米epo的象真机。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现在纠结啊!想上汽油机9cc或者15cc,另外最近有一款p47d60级别1•7米,可惜没有禁翼,副翼还比较长 ...

1.4米装9cc就够了 如果没有特殊需要 1.4米飞机是黄金尺寸携带飞行配件都很普遍 建议就飞1.4吧  循序渐进 慢慢来

网友D:
引用 网友C:
1.4米装9cc就够了 如果没有特殊需要 1.4米飞机是黄金尺寸携带飞行配件都很普遍 建议就飞1.4吧  循序渐进  ...

您说的很中肯,1•7那个的确压力有些大,重量还大,就是不知道9cc的汽油稳定否。

网友:
有点富油,磨一磨可贫油拉高速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您说的很中肯,1•7那个的确压力有些大,重量还大,就是不知道9cc的汽油稳定否。

上汽油机不如上甲醇四冲  那生音用了你就知道了 9cc 15cc属于非主流 身边没有人用过的话建议你别上 够得折腾 但是汽油机燃料费用确实会省很多 看个人喜好了

楼主:
首飞很爽,但是上天的时候太激动了没检查油量,飞了一会没油熄火了,炸了555555555目前修理中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上汽油机不如上甲醇四冲  那生音用了你就知道了 9cc 15cc属于非主流 身边没有人用过的话建议你别上 够得折 ...

90级别的启动器能启动20cc吗?甲醇的和汽油机20cc比较那个好调?

网友C:
起动机可以使用 汽油机电子点火系统会对2.4g接受会有干扰 通常我们都使用72M控 如果使用2.4G要做好屏蔽工作 至于甲醇和汽油哪个好调还是要看情况OS的甲醇肯定会比国产汽油 特别是20cc这种非主流的汽油机好调 如果身边没有老手玩汽油机建议你还是上甲醇机吧 国产的三叶还是很不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起动机可以使用 汽油机电子点火系统会对2.4g接受会有干扰 通常我们都使用72M控 如果使用2.4G要做好屏蔽工作 ...

控我是pcm72的,我也在纠结这个问题,不知道怎么选择了,身边有玩直升机的和一个玩三叶4冲61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起动机可以使用 汽油机电子点火系统会对2.4g接受会有干扰 通常我们都使用72M控 如果使用2.4G要做好屏蔽工作 ...

选择甲醇4冲我是这样想的,能给50级的190用,又能给60级的p47b用,应该选择多大的?

网友C:
70的四冲应该是比较折中的选择 三叶还是不错的 国外品牌可以考虑OS YS  61的话用在50上那是绝配 60级飞机的话有点牵强

网友:
引用 网友C:
70的四冲应该是比较折中的选择 三叶还是不错的 国外品牌可以考虑OS YS  61的话用在50上那是绝配 60级飞机的 ...

飞机已定,还是喜欢p47肥肥的感觉,请问4冲91和2冲91在动力上的区别,和调机上的区别,谢谢!

网友C:
两冲91大概相当于四冲110级的动力  四冲建议使用全合成润滑的商品油 火头和通常的两冲不一样 不要忽略这点 稍富油的运行是肯定会对发动机有好处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两冲91大概相当于四冲110级的动力  四冲建议使用全合成润滑的商品油 火头和通常的两冲不一样 不要忽略这点  ...

我决定上2冲91,主要没飞过油机,发动机也不会调,先练下手吧。91用自己配的油可以飞吗?积碳不是一样严重吗

网友(2012-12-17):
如果飞行频率不高 还是上成品油 甲醇毒性很大 易挥发 极易燃 配置阶段有一定风险 积炭方面比成品油肯定要多 自配油不含硝基 抗爆震性差 动力也不及成品油 买的91相当于70在用 所以还是强烈建议使用成品油 硝基含量10%足已 特别是刚接触甲醇机的你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决定上2冲91,主要没飞过油机,发动机也不会调,先练下手吧。91用自己配的油可以飞吗?积碳不是一样严重 ...

如果飞行频率不高 还是上成品油 甲醇毒性很大 易挥发 极易燃 配置阶段有一定风险 积炭方面比成品油肯定要多 自配油不含硝基 抗爆震性差 动力也不及成品油 买的91相当于70在用 所以还是强烈建议使用成品油 硝基含量10%足已 特别是刚接触甲醇机的你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现在纠结啊!想上汽油机9cc或者15cc,另外最近有一款p47d60级别1•7米,可惜没有禁翼,副翼还比较长 ...

用襟副翼混控

网友D:
引用 网友E:
用襟副翼混控

可惜我是中 国手,升降舵和副翼在左边2、4通道不能设置。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可惜我是中 国手,升降舵和副翼在左边2、4通道不能设置。

是一六通道混控,和哪种手没有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一六通道混控,和哪种手没有关系

当然有关系了,1通道是方向舵,你说结果会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