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字盘的鱼眼怎么安装

楼主(2012-04-23):
十字盘的鱼眼原来的损坏了,有个新的就是按不进去,不知道有什么好办法能装进去。

网友:
拆下十字盘下面的那一圈,换新的

网友:
亚拓SPORT的我拆过,其它的不清楚

网友:
引用 楼主:
十字盘的鱼眼原来的损坏了,有个新的就是按不进去,不知道有什么好办法能装进去。

新的那里买的?我的磨损了,可是找不到。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的是中间的鱼眼装不进去,还是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