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W的激光雕刻机能切8mm的尼龙板(PA6)不?

楼主(2012-04-23):
60W的激光雕刻机能切8mm的尼龙板(PA6)不?

网友A:
能切,不过有烟,可能还有火,而且切边是蜡烛边

网友:
回复 网友A:

高压吹气再吸烟,有明显改善吗 ?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切,不过有烟,可能还有火,而且切边是蜡烛边

蜡烛边?什么样的?有图不?能接受不?

网友:
应该不是很平整的意思吧.类似于氧焊吹钢板的样子吧

楼主:
手动置顶一次,有没有实际切过的朋友哦

网友B:
玩过60W管的刻(敏感词)章机  3MM的亚克立也切不透

网友C:
2楼正解,用80W切6MM的尼龙板(不干胶刀模用),好慢,下边刚穿时,上边已熔化且焦,模截面V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玩过60W管的刻(敏感词)章机  3MM的亚克立也切不透

不会吧,JS不是说50W就能切6mm的亚克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2楼正解,用80W切6MM的尼龙板(不干胶刀模用),好慢,下边刚穿时,上边已熔化且焦,模截面V型。

有没有用高压气体冷却?还是冷却了也是这鸟样?

网友(2012-05-28):
我正在学习一款50w的激光打标机,在木板上打字要冒烟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会吧,JS不是说50W就能切6mm的亚克力了

50W切6MM是可以,速度要2MM每秒的速度,能接受不?
而且要新管子才有50W的,管子用的时间长了功率衰减了,后面可能要0.8的速度去切,以为是能切穿,但是没效率。

网友:
呵呵难道要做防滚架,有图纸要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