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第一次买丘比特V3,都买什么配件

楼主(2012-04-23):
欲购丘比特V3无刷2012最新版,
请教还需购买什么易损或者推荐的配件。(数量多少)

谢谢。

网友:
买了你会后悔的
最好收个二手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为什么这么说呢?
哪里不好呢?

网友:
标题

差不多是450级别了!而且炸机够你折腾的。建议从小机开始。然后练模拟器上6通机!

网友:
标题

多买点桨夹!大桨!连杆,什么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现在玩的911。
听说4通和6通有挺大的差异的。
所以想先买个希拉副翼的机器过度,并爽飞室外。
配件挺贵的。我这次花了1000元买个V3加配件,不知道能飞多久呢。
祈祷吧。等待ing。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现在玩的911。
听说4通和6通有挺大的差异的。
所以想先买个希拉副翼的机器过度,并爽飞室外。
配件挺贵的。我这次花了1000元买个V3加配件,不知道能飞多久呢。
祈祷吧。等待ing。

对纯新手来说,V3跟90度副翼机难度是差不多的,而且由于电子设备方面缺 陷,难度会增加
想省钱,先熟练模拟器,要不3000元都不够你炸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你说的对,回来得先练模拟器。
我最开始玩的3通共轴。(每天10分钟*2周,室内能到处飞,定点降落)
现在玩911(每天45分钟*1周半)
对尾定点悬停能稳定在0.3*0.3范围内。
左右两面在0.5*0.5范围内晃悠,
对头在1*1内晃悠
按我现在这样的情况第一次飞V3练悬停,能不能炸鸡?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说的对,回来得先练模拟器。
我最开始玩的3通共轴。(每天10分钟*2周,室内能到处飞,定点降落)
现在玩911(每天45分钟*1周半)
对尾定点悬停能稳定在0.3*0.3范围内。
左右两面在0.5*0.5范围内晃悠,
...

这些除了可以让你熟悉基本油门和方向感外,对飞丘V3没有太多帮助。

楼主:
回复 网友D:

练模拟器对飞丘有多大帮助?
买的那个模拟器说支持fms,g3.
哪个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练模拟器对飞丘有多大帮助?
买的那个模拟器说支持fms,g3.
哪个好.

很大,帮助你建立平衡翼的概念。
模拟器一般G4、凤凰3的用户多。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