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朗宇的x3520和2820电机哪个比较适合六轴?

楼主(2012-04-23):
在考虑弄个六轴,纠结于3520和2820电机,虽然3520拉力更大,但是淘宝上比较便宜的大机架只有ATG700,只能用12寸桨,3520看数据都是用13~14寸桨,如果装12寸桨效率会不会低了? 2820看数据拉力也近3kg,配12寸桨力效挺不错的。大家觉得哪个比较好?

网友:
楼主你知有盘式电机吗?你觉得6000mah3s和6s的电池比怎么样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盘式电机我也没见得拉力特别大的,而且盘式电机的适配旋翼都比较大,机架要做得很大才行啊。电池当然是6s的比3s的好了,6s是六节电池串联22.2v的,3s只有11.1v

网友:
用2826吧,还没上市,等等就好了,这个我在用着,很爽的感觉是,电机潜力很大很大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请问哪里弄来的?    有没有数据?

网友C:
引用 楼主:
盘式电机我也没见得拉力特别大的,而且盘式电机的适配旋翼都比较大,机架要做得很大才行啊。电池当然是6s的比3s的好了,6s是六节电池串联22.2v的,3s只有11.1v

你选高KV的盘式电机就行了,电池随KV配,KV随桨配,桨随起飞重量和机架结构配,3S电池的话KV要800以上
另外盘式电机的平衡和散热一般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选高KV的盘式电机就行了,电池随KV配,KV随桨配,桨随起飞重量和机架结构配,3S电池的话KV要800以上
另外盘式电机的平衡和散热一般比较好

谢谢啊,您有什么盘式电机推荐的吗?拉力要能达到2kg的,配12寸桨

网友:
2826?什么牌子的电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啊,您有什么盘式电机推荐的吗?拉力要能达到2kg的,配12寸桨

既然你最多只能12寸桨,那么你的起飞重量来就决定了需要什么转速及扭矩,从来再来选择相应的电机和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