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经明白:温度探头,K型热电偶

楼主(2012-04-23):
有谁知道这个是什么东西???应该跟温度有关系,但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哪位高手指点一下如何使用?

网友A:
是热电偶吧,还需要一个温控器,它只是个温度探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热电偶吧,还需要一个温控器,它只是个温度探头。

能用在这个上面吗????

网友:
温度探头

网友B:
你试一下就知道是否可以使用在这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试一下就知道是否可以使用在这里了

看不懂这个如何接啊???上面的图是用别人的,帮帮忙看这个表如何接上电源??英文看不懂

网友C:
回复 网友D:

红 白 线分别接到1 2 ,不行就反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红 白 线分别接到1 2 ,不行就反接试试。

那个表的电源是不是接9和10,220V呀???

网友C:
回复 网友D:

是的,不放心就在远处按开关 。

网友E:
是个测温的,还是双只的!型号上面没标出来!
可以用电压档毫伏测量一下,用打火机烧一下测量那头,电压变化的话,就是热电偶!

网友:
坛子里高人很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的,不放心就在远处按开关 。

好的,一会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个测温的,还是双只的!型号上面没标出来!
可以用电压档毫伏测量一下,用打火机烧一下测量那头,电压变化的话,就是热电偶!

多谢高手

楼主:
那个表通电后,就显示“FFF”是什么意思???
不好意思,忘记接上探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都是好的当然可以了,如果想要温度准确还要用标准的温度计修正参数。
能用在这个上面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谢兄弟

网友F:
欧姆龙温控,K型热电偶,鉴定完毕

网友:
热欧电阻,国产的大把,价格从几十到上千,这个精度不是很高,顶多精确到1度或者3度,测温一般是-70~1000度以上,不过不知这个能不能测低温

楼主:
引用 网友F:
欧姆龙温控,K型热电偶,鉴定完毕

兄弟如何看出是K型的???呵呵!!如何区分这东西!

网友:
回复 网友D:

欧姆龙这款温控只支持K型热电偶,欧姆龙已停产很久了,我手上有七八个,这款温控只能显示0-400度,现新出的可以多种传感输入方式,零下150度至零上1500度

网友:
一般的温度回路控制器中都有热偶类型设置

网友G:
9-10接交流市电,4-5接报警输出,123要根据你传感器类型选择接法

楼主:
引用 网友G:

9-10接交流市电,4-5接报警输出,123要根据你传感器类型选择接法

多谢林大夫,另外678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
表678应该是表的主输出!具体还要看表的具体型号!有通断,SSR,4~20mA等!表1为正端接红线2接负,接好显视室温,打火机烧传感器顶部,升温就接对啦!

网友:
表的参数要设置对!特别是传感器型号要和你接的一至,不然温度不准!还有就是PID参数要设置好,不然温度控制不住波动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