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一个难点,会的请进

楼主(2012-04-23):
机器框架做好了。但是现在的最大问题就是,我代码尺寸跟实际的尺寸不一样。看了论坛的相关帖子,说是跟伺服电子齿轮比设置有关。我也看了说明书,要公式的。不会了。
请问怎样实现代码与实际行程的精确同步啊?

网友A:
师傅我不明白帮顶了。人生就几十年一转眼就到期限了。所以喜欢做的事就使劲做。兄弟帮你定等老师来帮忙。

网友B:
可以给你算,
报下丝杆螺距,伺服默认1:1电子齿轮情况下多少个脉冲一转,
报希望多少个脉冲 ,工作台移动1mm

网友C:
新人到来,看不懂,学习中

网友D:
有电子齿轮计算的小软件,要通分约分的,5年纪的数学,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一根是10MM的,还有两根是5MM的。台达伺服ASDA-B2,电子齿轮比默认的是1.6比1. 这个齿轮比速度基本忽略了,我现在设置了10比1的,速度一般。mach3里电机调试第一个项目——没毫米多少个脉冲?,好像跟电子齿轮比设置挂钩。脑子乱了,有公式的话,能指教一二才好。

网友E:
有个笨办法 拿表顶着 然后计算 显示的数据 和表上走的数据 的比值 然后再根据比值修正 你设置的脉冲当量。。。。。

网友F:
不懂学习饿了!

网友B:
伺服默认编码器是多少分辩率,你没说。

楼主:
回复 网友B:
呵呵。默认的是2500的,4倍后是否就是10000个脉冲一圈。但是电机铭牌上标的是17BIT,也就是131072.这个算嘛?:loveliness:

楼主:
回复 网友B:
对了。伺服原始齿轮比是16比10

网友G:
一根是10MM的,还有两根是5MM的。台达伺服ASDA-B2,电子齿轮比默认的是1.6比1.

网友B:
还是没明确具体默认多少编码器1圈。
1,设置伺服电子齿轮比为1:1,
2。单独拆下电机,让轴独立运动,贴上个纸条。
3。mach3中步进脉冲设置为100,座标清0,然后手动点动电机,让它运动。
4。当电机刚好转到1圈时,记录下当前座标,比如当前值为100.00,那么那么伺服就是100X100=10000个脉冲1圈。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觉得我自己对伺服的认识错了。你说的多少编码器一圈?我以为就是那个“检出器输出脉冲数2500——一回转单项脉冲数”,能说明是10000个脉冲一圈?电机铭牌上有个17BIT也是个脉冲数,好像是131072个脉冲吧,也就是131072个脉冲一圈?理解就不复杂了。我有个电子齿轮比的公式的,但是不知道各指的什么意思,所以不会设置。崩溃。
呵呵,感谢你一直给我解答,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