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飞控油门到一半还不能离地什么原因

楼主(2012-04-23):
大疆飞控油门到一半还不能离地什么原因,浆是原配小的那副,要换大浆吗?还是什么原因

网友:
螺距不对嘛

网友:
WK-M , WK-H..?那款

网友:
什么机架,什么动力?起飞重量多少?

楼主:
F450机架套装+DJI电机和电调,重量不知道,对了姿态模式是什么怎么用,用了怎么样?

网友:
你打开遥控器摇杆检测看一眼  是不是还没到一半  大疆油门定义是超过百分之50 爬升  百分之50 悬停 低于百分之50下降

网友:
你知道有油門保護的功能嗎?

楼主:
打错,应该是“不知道”

网友:
看看第16頁的
http://www.dji-innovations.com/f ... _User_Manual_cn.pdf

引用 楼主:
打错,应该是“不知道”
http://www.dji-innovations.com/files/wkm/WooKong_M_User_Manual_cn.pdfhttp://www.dji-innovations.com/f ... _User_Manual_cn.pdf

网友:
請詳細晚讀DJI 的說明書
不然 炸機不要 問點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