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的问一下各位大侠,v911能倒飞吗?

楼主(2012-04-23):
弱弱的问一下各位大侠,v911能到飞吗?如果可以都有那些改变,是要改变螺距吗?厂家有木有配主桨!

网友:
能,你把螺旋桨反装就行了,就是起飞和降落要蛋疼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弱弱的问一下各位大侠,v911能到飞吗?如果可以都有那些改变,是要改变螺距吗?厂家有木有配主桨!

911是 Fixed Pitch (FP) 機,不可倒飛,要 Collective Pitch (CP) 機才可

网友:
应该不能。

网友:
要调下螺距才能倒飞吧……

网友:
所有一切决定了它不能倒飞除非你把主电机两线反接然后事先将飞机颠倒呵呵 可以试下因该可以倒飞了吧!不过收回来就有点悬了要靠手接啊

网友:
要改倒飞桨……

网友:
,可以还能自旋翻

网友:
综上所述,正飞与倒飞不可兼得!

楼主:
多谢各位大虾的建议,本人是飞450的,炸怕了,所以想找个折约成本的方法来练习。v911还在路上,明天应该到步。听了各位大侠的建议加自己飞450的经验,本人觉得改变V911螺距倒飞应该可以的,但不知道倒飞后锁尾会怎样?更希望厂家有反螺距的桨配送。各位大侠有什么好的建议请多D提出!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各位大虾的建议,本人是飞450的,炸怕了,所以想找个折约成本的方法来练习。v911还在路上,明天应该到步。听了各位大侠的建议加自己飞450的经验,本人觉得改变V911螺距倒飞应该可以的,但不知道倒飞后锁尾会怎样 ...

  你沒看清樓上各位大俠的說話,
你所謂倒飛,是像450的由正飛變倒飛?那是可能的!
  把槳倒裝,由手持機倒轉起飛,到手接降落,這樣的倒飛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各位大虾的建议,本人是飞450的,炸怕了,所以想找个折约成本的方法来练习。v911还在路上,明天应该到步。听了各位大侠的建议加自己飞450的经验,本人觉得改变V911螺距倒飞应该可以的,但不知道倒飞后锁尾会怎样 ...

改变911的螺距?这得是一个怎样的工程啊……

网友:
楼主不懂四通和六通的区别?

网友:
变不了螺距,无法实现倒飞

网友:
不如买个cp
楼主都450了居然不懂飞行原理…

楼主:
没玩过这种JJ呀,各位见笑了.等待JJ回来中!到时折腾一翻. 当然我不是说像450的3D螺距.

网友A:
可以倒飞,还可以做自旋翻 ,此机是神鸡

网友B:
标题
楼主,我挺你,试试看,只要功夫深,91能倒飞!我想应该改变电机旋转的方向,但是桨的正反不好来得

网友C:
拿911练倒飞没用,还不如模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