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朗宇电机地面测试冒烟,没有安装桨!你有木有?

楼主(2012-04-23):
配置:玉兔、好盈40、朗宇2814、4S5200
新买的2814,一次都没有用过!装好之后想看一下各个电机转动的方向是不是正确,结果一推油门,两个电机居然冒烟了,烟是从电机底部冒上来的,并伴有塑料燃烧的味道。但是电机还是可以用的,怀疑是不是接线处?哪位大侠知道原因?
之前买的2814在未安装桨的情况下进行地面测试却没有这种状况。
http://www.tudou.com/v/av3BZIdkVDI/&rpid=88400717&resourceId=88400717_04_05_99==.html

网友:
关注中,楼下解答!!!!!!!!!!!!!!!!!!!!!!!!!!!

网友:
你该买双色球的,    那就是1000万了。

楼主:
这一批买的电机等了好久,商家说朗宇2814电机很火爆,厂家做不过来了,不会是厂家为了赶工而出现的质量问题吧

网友A:
我的电机也冒过 青烟,不过是铃铛电机,也是空转,当时仔细看了下,定子线圈上有层薄薄的像松香似的的东西,估计是线圈温度高了,那个东西冒烟了

网友B:
朋友,恭喜你中标了。还不错嘛。不用装拉烟都可以表演了

网友:
没焊接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朋友,恭喜你中标了。还不错嘛。不用装拉烟都可以表演了

阿囧:玩笑归玩笑,但我还是很希望知道问什么冒烟的

网友C:
是不是安装螺丝太长,顶到线了

网友D:
猜测
有可能是你没装浆,电机无负荷运行 高速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猜测
有可能是你没装浆,电机无负荷运行 高速造成的

这种可能性可以排除,之前是同品牌同型号的电机,地面全油门,屁事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安装螺丝太长,顶到线了

这种可能性可以排除:我只是换了电机,而且电机的品牌和型号也一样,新旧不同而已,其他什么东西都没换

网友:
肯定是发热 造成出烟 为什么发热呢?这个就不好说了
建议用万用表测试下电机线圈
哦 电阻太小不好比较的话 那~~~~
再试试?实在不行 返厂?自己重新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电机也冒过 青烟,不过是铃铛电机,也是空转,当时仔细看了下,定子线圈上有层薄薄的像松香似的的东西,估计是线圈温度高了,那个东西冒烟了

影响使用么?如果是制作过程中抹多了,温度升高后挥发掉,但是不影响使用的话也没问题啊。

网友:
松香要这么快挥发的话,温度估计也得上400度了

网友:
闻闻味道,松香和线圈上的绝缘漆冒烟后的味道是不一样的,相信你自己就能区分

网友:
 真没见过呢······   是不是 压倒什么了···导致的?
在闻闻味道  要是烧焦的味道 那么挂了    估计还是和线路有关

网友:
电调的事,换电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