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G4模拟器@@

楼主(2012-04-23):
按照说明书安装了N遍
检查过了N遍!!
一直都出现这种错误·  啥原因呢??
有图有真相

一直都这样!!

网友:
把在我的文档改成英文名     例如My Documents或别的什么只要是英文字母都可以    中文不认的

网友:
楼上 正解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上回答 有误 明显提示是序列号不正确 估摸着楼主肯定重装系统了 你只需要把G4重新安装一遍 然后启动桌面的图标 重新输入序列号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