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飞控和OSD可以共用1个GPS么??

楼主(2012-04-23):
手里有玉兔飞控,带GPS的,刚上了
FPV
的一套,就差OSD了。。。
现在看上了穷人OSD,不带GPS模块,100多。。。。
不知道能不能共用兔子的GPS啊,请教高人!

楼主:
没人知道么?

网友A:
GPS,可以输出输入,数据,,、
如果,只是让GPS输出数据,分到两个设备,应该是可行的,对GPS发送出来的数据,分别进入两个设备解码,但这些数据会不会因为多个设备接收数据而互相串,就是个问题了,

网友B:
一般飞控都带OSD的嘛

网友C:
这个问题兔子群里说过很多次了,论坛里也有人发过帖子,还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