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对刀你也可以,附上USB CNC对刀详细教程

楼主(2012-04-23):
近来用的USB CNC 多了,发一些使用经验给大家参考。
对刀一般人看来很神秘其实很简单,只是MACH3 要编辑代码等等,难住了新手。废话少说进入正题,先看软件界面

楼主:
软件界面,设置很简单,其实不用我说明大部分人一看就明白了

楼主:
临时使用的对刀块

楼主:
硬件连接

楼主:
对刀前检查

网友: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
对刀块接到Z轴限位,今天才听到真理,虽然有雕刻机,但不会对刀,能说一下MACH3对刀吗?

网友A:
我们公司所有机器包括上百万的机器都不用自动对刀的功能,全部靠对刀器,寻边器,Z轴直接用PIN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们公司所有机器包括上百万的机器都不用自动对刀的功能,全部靠对刀器,寻边器,Z轴直接用PIN
Z轴直接用PIN ,pin啥意思

网友C:
用对刀器,寻边器使用安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Z轴直接用PIN ,pin啥意思

就是圆柱,比如10mm的圆柱,把刀降低到圆柱刚好能过就行了,这样工件表面的距离就等于这个高度-10mm

网友:
请教这个USB的比MACH3简单好用是吗? ,后悔才知道有USB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对刀器,寻边器使用安全

对到器是为了对刀长的,比如刀库装10把刀,要保证10把刀都同一的0位,就要设置刀长,每一把刀都要设置的。
寻边器是对XY的。

简单的说步骤:
1,夹具或者工件用杠杆千分表XYZ对齐;
2,对刀器对刀长,精度高(5um以下的)的要测刀跳动;
3,寻边器找XY;
4,用标准PIN对Z;

网友:
我们也是,手轮进给,精度一丝。
引用 网友A:

就是圆柱,比如10mm的圆柱,把刀降低到圆柱刚好能过就行了,这样工件表面的距离就等于这个高度-10mm

网友D:
MACH3的综合功能是目前USBCNC完全不能比拟的,比如就不能用在

你的数控车上面,

网友:
谢谢LZ的教程,我正在学习,学会了也省得骚扰你了, 我儿子的QQ是415009515。

网友:
标题

正准备改25Lv,还没确定是用MACH3还是USBCNC,大家给点意见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公司所有机器包括上百万的机器都不用自动对刀的功能,全部靠对刀器,寻边器,Z轴直接用PIN

你拿价格相差10000倍的东西对比有意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数控车上面,

综合功能有几个需要的? 对于多数人来讲也就是摆设,MACH3也就是国内业余玩玩,没有人用来搞生产的用的,原因就不说了。
现在有USB 接口的MACH3,数控车的功能也是被阉割了,不能闭环车螺纹了。
USB CNC 只是没有独立数控车界面,怕你使用不习惯,所以说不支持数控车,真正的高手用来控制车床也不是不可以。
和USB 接口的MACH3一样,USB CNC 也无法支持车螺纹闭环控制,两者原因都是一样的。
USB CNC 价格在160左右,USB MACH3价格在800左右,你选哪个?
你要喜欢用并口,就不说了。 好的并口卡也要100多。

网友E:
引用 楼主:

综合功能有几个需要的? 对于多数人来讲也就是摆设,MACH3也就是国内业余玩玩,没有人用来搞生产的用的,原因就不说了。
现在有USB 接口的MACH3,数控车的功能也是被阉割了,不能闭环车螺纹了。
USB CNC 只是没有 ...

USB接口的也是可以实现车螺纹的,这个在技术上没有任何问题.至于为什么不去实现这个功能,那只有去问开发者.
我自己做的USB控制板就实现的车螺纹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E:

USB接口的也是可以实现车螺纹的,这个在技术上没有任何问题.至于为什么不去实现这个功能,那只有去问开发者.
我自己做的USB控制板就实现的车螺纹功能

车螺纹闭环控制实时性要求比较高, USB 接口要来回转换信号,延时比较大,所以不好实现。
不知道你的USB 控制板闭环控制延时稳定性怎么解决?

网友E:
引用 楼主:

车螺纹闭环控制实时性要求比较高, USB 接口要来回转换信号,延时比较大,所以不好实现。
不知道你的USB 控制板闭环控制延时稳定性怎么解决?

插补直接有控制板完成,上位软件是不介入的

网友F:
回复 楼主:

这个你成功了的话,估计也就是成功了,上位软件不加入的话,是可以成功的,但现在的工业用的数控系统有很便宜的,我也是准备入手工业系统,便宜的2000。好点的3000。其实这价算起来。同搞台电脑做MACH3 差不了多小。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你成功了的话,估计也就是成功了,上位软件不加入的话,是可以成功的,但现在的工业用的数控系统有很便宜的,我也是准备入手工业系统,便宜的2000。好点的3000。其实这价算起来。同搞台电脑做MACH3 差不了多小。

MACH3 稳定性和工业的没有可比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插补直接有控制板完成,上位软件是不介入的

我觉得这个是产品开发定位问题了,什么都是硬件完成,上位机只是显示界面的,还不如做成工业数控那种,如果做成工业数控硬件功能,只是显示控制部分改成PC机完成,是不是走弯路了? 使用PC机成本都要增加,稳定性问题,如果用工控机,则价格不便宜

网友:
两种都试试 感觉那个好用就用那个。。。有些朋友用都没用过就不要吹水了。。。

实际用过了再说说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607351&extra=page%3D5
还有用电脑的就不要想车螺纹了浪费感情啊, 车螺纹就上工控。。上编码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临时使用的对刀块

我看到你前面照片对刀块的高度是1.68,就知道是用覆铜板,不过你这个对刀块也忒惨了点吧。
我这个照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觉得这个是产品开发定位问题了,什么都是硬件完成,上位机只是显示界面的,还不如做成工业数控那种,如果做成工业数控硬件功能,只是显示控制部分改成PC机完成,是不是走弯路了? 使用PC机成本都要增加,稳定性 ...

只是对于业余的,PC普及率很高,淘汰下来的电脑卖了值不了几个钱.还有完成这些功能成本基本上不会增加多少,对于那个USB MACH3的,硬件都不用增加什么.

网友G:
USB是不是可以用那些便宜的平板电脑?

楼主:
引用 网友G:
USB是不是可以用那些便宜的平板电脑?

可以,配置满足一定的要求就可以,
CPU 1.6G
内存2G
安卓的系统不支持,呵呵

网友:
使用过程中MACH3看来的问题挺多的。

网友:
USB  CNC  是国外的软件  ,控制板也被破解了  ,呵呵   ,

好像 你玩的这个是 他的低端版本  ,

他还有脱机版的  ,不过好像速度 只有 50K

网友(2012-05-25):
大海的对刀说明更详细 传上来共享

文件名: CNCUSB软件对刀指导说明.pdf
描述: CNCUSB软件对刀指导说明.pdf
下 载地址: http://www.rayfile.com/files/a9559c3d-a63d-11e1-82dd-0015c55db73d/

网友:
标题收下

内容记号

网友:
期待你的新板上市

网友H:
回复 楼主:

师傅:请问你是用什么驱动板啊????用什么电机驱动器板啊???变频器是用那种啊???对刀用那个比较好??你可以长细一点告诉我吗???我好想跟你学习一下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师傅:请问你是用什么驱动板啊????用什么电机驱动器板啊???变频器是用那种啊???对刀用那个比较好??你可以长细一点告诉我吗???我好想跟你学习一下啊!!这个板可以用手轮控制吗??这个软件跟 MACH3 一样抽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师傅:请问你是用什么驱动板啊????用什么电机驱动器板啊???变频器是用那种啊???对刀用那个比较好??你可以长细一点告诉我吗???我好想跟你学习一下啊!!

晕,整个一个十万个为什么?
你问的问题太多了,没法一一详细回答,
建议在论坛潜水多翻老帖子学习,有什么疑问看不懂的在问,效果比较好。

网友H:
回复 楼主:

我的意思就问你用那一种驱动板,电机驱动器,变频器比较好啦!!???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的意思就问你用那一种驱动板,电机驱动器,变频器比较好啦!!???

驱动板,你就买thb7128芯片的就不错,

变频器我的是淘宝最便宜的那种裸机板子,没发现有啥问题。
控制板就是论坛广告链接的USB CNC 控制卡

网友(2012-07-15):
回复 楼主:

留个记号

网友(2012-08-18):
标题

每次换刀都要对吧?

网友(2012-09-19):
非常感谢这个帖子,我也在学习对刀,看了这个帖子,基本上明白了

需要说明的一点是,这个对刀器,不能用整块金属来代替吧?

在机头连接电源的负端,工作台面往往是和机头连同的,如果直接放整块金属,就直接短路了

所以用敷铜板

我回去找找看有没有绝缘的材料来做对刀器

网友(2012-11-18):
很好的教程,感谢SKY!

不过还真舍不得Mach3,好不容易弄懂一点,就这么放弃于心不忍。

网友:
usbcnc最高版本有9轴的。。。。不过国内盗版出来的只有4轴的,换句话不支持五轴咯,数控车界面没人做,用起来不方便

mach3都支持5轴,有现成的数控车界面,国内没人做5轴usbcnc板子,最高4轴,并口板很多人说不稳定等等

网友(2013-12-14):
时***生的发生

网友:
usbcnc用什么软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