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xa电调怎么其中一个很热怎么回事

楼主(2012-04-23):
四轴xa电调怎么其中一个很热怎么回事     这样飞起来会不会烧掉啊

网友A:
这个发热是因为 电调的 5v  BEC 稳压差引起,不会有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发热是因为 电调的 5v  BEC 稳压差引起,不会有影响
不过很热都有点烫手了 那有什么办法解决啊?

网友:
直接外置UBEC

网友:
把中间的 红线 拔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