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艇速度问题

楼主(2012-04-23):
现在手上有条650长的O艇,
现在有配置最多能到40左右。太慢了。
买什么样的电机,电调,电池,速度能上70左右。用直轴直驱

网友:
我的给你参考,
3674  2200KV 豹子,4S 30C 5300电池,120A电调,最大38CNC桨,最高去到60-63,不算慢了
电机电调电池冷的,电池还算可以。
一般玩玩,能跑15分钟以上

网友:
不算经济的配置,但是娱乐性很好,损耗小。

也试过3S  3665 3800KV  ,速度差不多,但是电池非常烫了

也试过4S 3665 2100KV ,速度稍微慢点,过弯减速后起步慢不少了。因该是力矩不够。

以上只是给你参考,船型不同,差别很大。

网友:
我的船连电池刚好2KG,算是很重了,也是直轴的

楼主:
豹子电机特贵
看到一款浩马特,HB3650 KV1700 外转电机,用在电直上的,不知道能不能用船上。
还有一款B31XX,还是什么忘了,外观和2218外转一样,但大一点,不知道能用不?
最大功率2000左右,比3650还大。
问了一个老板,说飞速达3650内转KV3100好象,配125A电调,435桨,能跑70左右。
本人穷没多少钱用在这个上,求最经济省钱的配置,跑出点速度就行了。

网友A:
本人穷没多少钱用在这个上,求最经济省钱的配置,跑出点速度就行了
这里每个人都这么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本人穷没多少钱用在这个上,求最经济省钱的配置,跑出点速度就行了
这里每个人都这么想的。

你想省钱,最终你省了没有?木有!
**说: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途径

网友:
引用 楼主:
豹子电机特贵
看到一款浩马特,HB3650 KV1700 外转电机,用在电直上的,不知道能不能用船上。
还有一款B31XX,还是什么忘了,外观和2218外转一样,但大一点,不知道能用不?
最大功率2000左右,比3650还大。
问了 ...

有很多人和你一样想用外转子电机来跑船,外转子跑船最大问题就是散热不好套水冷套,不要和我说什么水冷电机座,那东西效果有限

网友:
舍不得孩子套不到狼啊。

网友B:
65 O艇 70+

TS-1540/KV3400/HE3s4500 280g电池/海王120A/
无压水板/连电池重量1170克。
GPS速度。

网友:
65 O 船底宽接触水的面积大水阻大,120A的电调勉强使用,时间长会超温,减轻重量也很重要。
我DIY的3mm直轴用一小段外8内6的铝管(就是伸出船尾和联轴器端)和一段外6内4的碳纤管,
重量比较轻,电机座用5mm的纤维板做的,也只有8克重。总之,去这个论坛看看高手们的MONO
是怎样的配置和结构准无错。

网友B:
30大师,你的电镀版

我真的装成直轴的,还跑的很快,70多点,不知怎样可以跑90? 新手装船,大家拍砖

网友A:
珠海的模友有空一起去白莲洞放船。

网友:
引用 网友A:
珠海的模友有空一起去白莲洞放船。

珠海很近啊,欢迎虾哥来江门跑船 还有很多好吃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真的装成直轴的,还跑的很快,70多点,不知怎样可以跑90? 新手装船,大家拍砖

我的也是直轴,电机没你的好。接收器一定要做防水啊!很多教训了

网友B:
珠海市区玩船好地方

港昌大桥东面,风景优美,水面宽阔,近岸无浪,远离岸边有微浪,停车非常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也是直轴,电机没你的好。接收器一定要做防水啊!很多教训了

网友:
江门杜沅有个路边的排挡,吃鹅的,吃过翻寻味。

网友:
LZ厉害的,三十这O装硬轴

网友:
楼上的将军有什么见解?

  大侠的帖子基本上全部拜读过,受益不浅
这个壳开始也不敢装置轴了,问过30说可以,就试装了。
船底做了加强。
出轴的角度和重心比较难处理,后来发现这个壳不是电机放得越前出轴越小的,有一个最小的位置(就是我现在的位置),况且,电机放得太前了,对于我的280克的电池来说,重心也太前了。
现在的角度是不到-3度,出轴6.5mm,船底延长线离出轴套最低点2mm,尾板最低点离轴孔中心8mm。重心离尾板190MM。如果速到再上去可能要往前调。

网友:
也试过4S

网友:
出轴65mm,打字错

楼主:
跑题是不是跑远了。
哎,想跑出速度就得砸钱。

网友:
不好意思!

LZ说的甚是,一定程度上速度就得砸钱,但你看看虾哥的A5,有好像有时候不是。

网友:
正面回答一下楼主的问题

这样看行不行?想便宜的配置:
电机:速翔2858,200-220的价格。
电调:好盈120船用,比这个牌子好的就很贵,但绝对不能比这个牌子的差,不然你最后可能会用更多的钱。
电池:按KV配,建议配3S的比较好。
桨:要试过才知道,一般432到435之间。
不知能否帮到你,共同学习中。

网友:
比一定能到70,但能到60+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电机:速翔2858,200-220的价格
这个电机和银燕3650 KV3100,那个好一点?
好盈120A的电调已经很贵了。

还有一个问题,3S电池配多少KV电机    4-6S配多少KV电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港昌大桥东面,风景优美,水面宽阔,近岸无浪,远离岸边有微浪,停车非常方便。

港昌大桥东面及桥底我周不时去放船,无见过有人放。打家约个时间一起去白莲洞放下船好过啦。

网友:
回复27楼

我不知道你的什么船壳,你要用直轴的话,不能用较大直径的电机,这样出轴的角度会比较难处理(偏大),只能用28mm的或29mm的,29mm的我知道的只有腾翔的和ETTI的,比较贵。28mm的内转有好盈的2848L,大概270块,功率在650W左右,我在65的O艇上试过,上不了60还很热;28mm的还有F**的2858但我觉得不如速翔的,速翔2858功率可以去到八百多瓦的;还有豹子4级的28系列也很好,但也很贵。你想速到要能上到70KM/H,电机的功率不能少于1000W的。至于电调,我们新手只有选好盈的,性价比高,低过这个品牌的不是不行,是靠运气。
至于选KV,我是比较保守的,一般的电机:KV=35000÷电压;好牌子的电机KV=(42000至45000)÷电压,最高转速不能高于50000的。
这是我的做法,不知对否的,希望高手指正。

网友:
楼上的你已经是高人。

网友:
原来虾哥也是夜猫

网友: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要靠转速小桨,不能低转速大桨,反扭力不容忽视

网友:
这条O艇额试过不少配置,最佳重心在离船底20-22CM左右,电机架一般距离船底在12-15CM之间,出轴和船底成3点1线,一般长65CM,破百最佳75CM。适当放下0.5-1MM左边的压浪,右边压浪收高,水刀右降左抬,一般来说80+的速度还是很轻松跑的,如果冲击直线90+的话建议水面小浪重心再向前3-5CM 水刀全收。不过额的配重原则上是2组电池串联都并列放置在左边抗反扭。

网友:
谢谢30提供宝贵的数据

网友:
回复 网友B:

飞过对面是澳门。

网友:
引用 网友B:
TS-1540/KV3400/HE3s4500 280g电池/海王120A/
无压水板/连电池重量1170克。
GPS速度。

学习,请问HE电池是哪种?搜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