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K啊,我实在不好意思再问,但我还是要问问各位大大……

楼主(2012-04-23):
看了又看各种KK的介绍,刷了一个不知是什么版本,从这儿下 载的http://www.kkmulticopter.kr/index.html?modea=xxcontroller
刷了个X模式之后进去之后,按照论坛里的大大们说的,第一步将PITCH逆时针调到最低,第一步很给力,成功。
第二步将ROLL调到最低,没下文了,始终没给我闪三下……
第三步油门行程,很成功,调好了。然后解锁也很成功……检查了电机正反向,桨的正反向。
接电,解锁。开飞,开始试了试控制,都是正确的,然后多推一点,就开始猛的往右自旋,而且边旋转油门还猛的增大……然后稍微带了点左的方向舵,起来也不行……唉,悲剧了,求解啊求解啊,怎么回事,最主要的是根本切不进第二步的ROLL……真的有点悲剧了

网友:
方向陀螺反向了吧!

网友A:
刷完之后,做油门行程和中立点校准就可以开飞了,重刷一次固件或恢复出厂值,重新校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刷完之后,做油门行程和中立点校准就可以开飞了,重刷一次固件或恢复出厂值,重新校准。

校准了的,开飞后,老是不受控的轰油自旋…

网友:
我和你的问题差不多,买回来的KK板按步骤也是到ROLL调零没反应,LED不闪。一飞就倒扣。没办法,最后重刷了个2.5的  http://www.kkmulticopter.kr/index.html?modea=xxcontroller     这里下的X型页面往下滑动,找到图示的X型下 载XXCOPTER  2.5版。刷单片机然后按步骤又调试,还是ROLL没反应。其他调节正常。。索性就飞了。结果一切正常飞起来了。。。你最好把桨看下。是不是转得很稳。要是不稳最好换下子弹头。。我先买的大口径子弹头。。结果有点偏,就换了小子弹头。。还有如果油门大了就把微调调小点。。试飞时轻微离地,如果自旋厉害你就把P.Y.R3轴陀螺仪都适当调小点,我都调的50%左右。。然后再调遥控的微调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