舵机太贵mini cp

楼主(2012-04-23):
舵机太贵

网友A:
这样做还是不行,电工胶带,你不特意撕掉它自己也会开的,(环境温度,和细微灰尘问题导致)电工胶带的那点粘力,我看还是算了吧,增重不说,还不好看,头罩内部加强是个办法,最好不用电工胶带,用什么合适 哈哈,鸡鸡还没有到手呢,到时肯定有办法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做还是不行,电工胶带,你不特意撕掉它自己也会开的,(环境温度,和细微灰尘问题导致)电工胶带的那点粘力,我看还是算了吧,增重不说,还不好看,头罩内部加强是个办法,最好不用电工胶带,用什么合适 哈 ...

有种胶带叫纤维胶带

网友B:
  令我想起了廣告,護舒寶.....全面保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做还是不行,电工胶带,你不特意撕掉它自己也会开的,(环境温度,和细微灰尘问题导致)电工胶带的那点粘力,我看还是算了吧,增重不说,还不好看,头罩内部加强是个办法,最好不用电工胶带,用什么合适 哈 ...

你用过了吗?没用过你怎么知道不行呢? 反正我是觉得3M的电工胶布足够了,  只要黏牢 阻止机头上翻  ,机头套就不会破, 线路板上的电感元件也不会被刮掉

网友:
mini cp上没有用过,9鸟,250,拉马,小鸡曾经都用过,或许我的电工胶带质量不好吧,楼上的大侠说纤维胶带是个不错的选择,总觉得胶带不是个很完美的办法,继续等动手能力强的

网友:
mini铁片头罩路过~~

网友:
 纸头罩最好  简单还不怕炸!

网友:
这个方法很好 楼上几位 纠结用什么胶带 那是无意义的
只有飞过MINI CP的人 才知道 为什么要这样设计
MINI CP的机头罩下部固定有缺 陷 炸机时 机头罩上翻 下缘会刮上主板的电感元件(一个直径2mm不到的小线圈)
刮掉了 主板就废了
所以 把机机下巴贴上 防止其上翻 有效保护了主板
顶楼主!

网友:
我是把九鸟260头罩内贴满了透明胶带,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令我想起了廣告,護舒寶.....全面保護

廣告貼  但 無女魔友睇到

网友C:
楼主是上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是上海的?

哇塞!厉害,口音都听得出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