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废弃的喷墨打印机机架制作了个雕刻机(看相不怎么地)

楼主(2012-04-23):
做得不好 还没固定 很粗糙的

网友:
不错,,能用的原则,,,,还一样能画画的啊

网友:
非常好了,了解了数控的原理,下回再做时就有数了。

楼主:
用的是所拆喷墨打印机里面的电源

挖了个孔 里面有个调电压的 24V~25V 呵呵

网友:
用的是什么驱动啊?

网友:
有这想法  能留个联系方式吗?

网友:
抄抄东西什么的还是挺方便的

楼主:
由于初学 这个一体版(A3977)购买错了  应该买个TB6560一体板 那店家 加钱都不让换郁闷了

网友:
打印机的电机 只为输一张纸头啊    别考虑雕刻了

如果上激光 还是不错的

网友:
外面下雨了,我的旧打印机在院子里淋雨呢.

网友A:
楼主,详细介绍一下呢
我拆了一个,x轴就是普通的电机,不是步进的啊,但有一个塑料带,上面密密麻麻的竖线,靠那个定位的

网友B:
3977和6560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详细介绍一下呢
我拆了一个,x轴就是普通的电机,不是步进的啊,但有一个塑料带,上面密密麻麻的竖线,靠那个定位的

也是伺服的方法呀,塑料带是光栅尺。

楼主:
引用 网友B:
3977和6560有什么区别呢?

6560的电流范围大一些 能上3.5A的步进电机
3977的最大只能上2.5的步进电机 后续扩展不行

网友:
楼主,详细介绍一下呢

网友:
不错,废物利用能玩就行。

网友:
厉害,废物利用啊

网友:
学习一下准备自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