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龙消防船求助

楼主(2012-04-24):
买了艘恒龙消防船 ,已经改了电调 想问下改过的朋友 联轴器是啥型号代替的?轴的型号?桨的型号
怕玩的时候坏了 不好找配件

网友:
学会打空格

配件不用愁

3810    配件

网友:
坛子里有啊!

楼主:
不要原装配件 看了好多帖子 没有详细参数

网友(2012-12-28):
也想换,请教大侠!

网友A:
老兄,你准备大概还是小改?预算多少?
大改这船可以上无刷,2860的都可以用,拖的动1m的油船。kv1100左右,可以上4s铁锂。
小改可以上580有刷。
联轴器都是和电机直径匹配的,你原来的塑料球头联轴器寿命很短,还会漏水,可以定11~13cm4mm硬轴,轴套管直径在9.7mm,具体长度你得量下电机位置,和电机轴直径再配联轴器。桨可以选44mm左右的4页桨,或接近规格,必要时加个水冷给电机供电以延长寿命。

楼主:
我已经改550电机 水冷550 外加水泵 水泵电机也水冷。。。3S 电池。。。可以当快艇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老兄,你准备大概还是小改?预算多少?
大改这船可以上无刷,2860的都可以用,拖的动1m的油船。kv1100左右 ...

我也买了个恒龙拖的壳子 现在配件基本买齐 电机是买的550有刷  电源是6V5AH的电瓶  GT3B控 无限320a普通有刷电调  9G微型舵机  浆是论坛平安大哥帮忙给焊的40的仿真船铜桨 就是不知那里有定做长13厘米的轴系 轴要4毫米的 轴套外径就是10毫米了吧  各位大哥看看还缺点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买了个恒龙拖的壳子 现在配件基本买齐 电机是买的550有刷  电源是6V5AH的电瓶  GT3B控 无限320a普通有 ...

淘宝上有轴系的卖家,告诉他你需要的尺寸,他会提供的,但得看下你的桨,是不是4mm桨叉型的,不然配不了得自己改。

网友:
来看看。顺便拿分

网友C:
请问旧的船轴套如何拆除?现有原配的轴套有点漏水,想更换。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请问旧的船轴套如何拆除?现有原配的轴套有点漏水,想更换。

用电磨磨掉船舱内侧固定轴的环氧胶,用钳子夹住轴管,轻轻扭动就可取下。必要时用100w以上烙铁加热下轴管,很容易取下。重新扩孔换轴系就不必讲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电磨磨掉船舱内侧固定轴的环氧胶,用钳子夹住轴管,轻轻扭动就可取下。必要时用100w以上烙铁加热下轴管 ...

多谢前辈的指点!

网友(2013-05-14):
这种船还是少改动的好。船型的原因增效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