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5.8G200mw TS351发射机电路图~我烧了一个元件,不知道是什么!~

楼主(2012-04-24):
前面测试的时候不小心烧了一个元件 不知道是什么,求电路图或者知道的朋友指导一下!~QQ6754938或EMAIL:anjaymail@vip.qq.com

如图: 那块烧黑的地方,就是红圈内SS14二极管下面的。

楼主:
之前有朋友的帖子说那个是电感,但是怎么看都不像啊?用万用表量完好的两个阻值为1欧姆。测量坏的这个阻值要23欧姆。
上面SS14的确是二极管。 求解~

楼主:
补充,不知道这个的作用是什么?旁边的电源指示灯还亮着,不知道单独给摄像头供电会不会不影响使用?

网友A:
摄像头电源接反引起的,把里面断了的地方用锡线连起来。

网友B:
烧过10几个图传的人飘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摄像头电源接反引起的,把里面断了的地方用锡线连起来。

当时没有接反,连接了个OSD,然后图传发射机给摄像头供电的输出端没包,可能不小心短路了。
前面还正常,不过图像没显示呢,结果就忽然冒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摄像头电源接反引起的,把里面断了的地方用锡线连起来。

据我老爹说这个电阻就和以前的碳棒一样,中间是个碳棒,如果如此的话,重焊也应该可以用。
一会测试一下单独给摄像头供电是否会不影响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烧过10几个图传的人飘过

烧了十几个?那你怎么解决的都?

网友C:
我换过  是10uh电感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换过  是10uh电感

这个是电感?哪有卖的?

楼主:
感谢大家 ,换了一个电感,好了~其实维修师傅说,电感的主要作用是用来滤波,一个坏了没什么问题,只要短接都可以的。

网友:
22UH电感
输出接反就烧那个
短路起来也能工作
关键是不能在接反
不然短路起来烧功放

网友D(2012-06-15):
引用 楼主:

当时没有接反,连接了个OSD,然后图风格传发射机给摄像头供电的输出端没包,可能不小心短路了。
前面还正常,不过图像没显示呢,结果就忽然冒烟了。

是啊,我也是这样烧的,可能是懒惰,没有把那两个没用的线处理掉,然后不小心那两个没用的线短路了,还连同OSD一起烧了。不过还好,图传让修电视机的修了,就是一个简单的防止电流过大的电容还是什么吧,反正专业人士一看就知道。OSD自己沿着烧焦的电路找下去,在老板的指点下9老板说一般不太会烧到集成块,一般都是电路上的铜片烧断0自己找到断处,自己焊好。
不过前天又悲剧了,降落的时候机轮脱落,然后图传擦地,少了个元件,翻了好多资料,也问了淘宝店的老板,老板虽然给出了元件型号,我总觉得老板弄错的。在今天看到楼主拍的高清大图之后,我终于确定我掉的是SS14,明天叫修电视机的再去焊去

网友(2013-02-16):
引用 网友D:
是啊,我也是这样烧的,可能是懒惰,没有把那两个没用的线处理掉,然后不小心那两个没用的线短路了,还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