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横轴有虚位,有什么办法?

楼主(2012-04-24):
把横轴是内丝的,不敢扭超紧,扭超紧好,貌似飞几个起落下来,又会松,发现T头里面那个胶圈有点磨损,关那个胶圈事么?

网友A:
才几个起落胶圈应该没事,桨夹内侧加垫片试试。

网友B:
飞几起落就松了 正常的 LZ什么机器呢,一般的就要求别太高吧

网友C:
虚位就换胶圈换横轴啊,松上点螺丝胶

网友D:
换轴承咯

网友E:
根本解决之道是换外丝,安心些

网友F:
标题
不应该有虚位,对对说明书,可能轴承、垫片放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