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六轴配置合理不!

楼主(2012-04-24):
6个XXD2212 kv930 六个天行者20A 六根1047浆,加碳纤六轴 4000MAH 25C 3S
电池
。
这个配置最大载重能多少呢?

网友A:
看起来没什么问题,但建议电调换好盈飞腾18A的,全重估计2.5公斤左右,极限可能可以带到3.2kg,但基本没有可用性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呵呵!

网友B:
配置OK,我用的还是1045 桨,SIX600机架,自己加了轮子。带2600电池全重才1285g.后来六只机臂加了夜航灯,灯的供电单独用3S/1300MAH电池并捆了一个NOKIA X6上去照飞不误。半油门就拔到100多米上空了,感觉控制起来飞行器动作迟缓不明显。

网友C:
最大载重后,留空时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