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和驱动板

楼主(2012-04-24):
1,步进电机的额定电压大多都比较小的,1v-5v的居多,象一般电机驱动板的供电都有12-24v的,不知加到电机上的电压有多少? 应该怎么计算这个?      看到有的电机,才1-2v啊

2,手头有个小水泵,电机上有2个纸标签,印刷的内容如下:
  标签1                                   标签2
-------------------------------------------------------
RS-360SH                            30919B
RD483728                            0189
MADE IN CHINA                    8B02

据说额定电压是12v的,在接线端上测了一下静态电阻约144欧,
难道电流只有80 mA左右? 看来设计功率大概在1W?

晕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1,步进电机的额定电压大多都比较小的,1v-5v的居多,象一般电机驱动板的供电都有12-24v的,不知加到电机上的电压有多少? 应该怎么计算这个?      看到有的电机,才1-2v啊
步进电机是个电流型器件,标示有额定工作电流比如2A,同时电机也是一个由线圈绕成的电感,通电后电流达到2A后驱动器关闭输出,下降后导通,是谓斩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步进电机是个电流型器件,标示有额定工作电流比如2A,同时电机也是一个由线圈绕成的电感,通电后电流达到2A后驱动器关闭输出,下降后导通,是谓斩波 ...

主要按电流匹配即可 是这样吧?

网友B:
电压超一点问题不大,电压低于标称电压的话电流值肯定不够,因为线圈电阻放那里了。
但是电压也不能太高,比如5V2A,如果电源提供的电流小于2A,而电压大于5V的话,那么用在这个上面就会产生电压下降的效果,如果带保护的则很可能会使保护电路动作。

网友C:
回复 楼主:

水泵的电流建议以表测为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压超一点问题不大,电压低于标称电压的话电流值肯定不够,因为线圈电阻放那里了。
但是电压也不能太高,比如5V2A,如果电源提供的电流小于2A,而电压大于5V的话,那么用在这个上面就会产生电压下降的效果,如果带 ...

楼主:
引用 网友C:
水泵的电流建议以表测为准。

网友D:
步进好像没有额定电压概念,都是动态的。你放220v,不漏电的话也没关系。高电压能提高高速时的扭矩,同时能电死人。

你测试下步进的电阻,然后根据额定电流,就能大概算到最小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步进好像没有额定电压概念,都是动态的。你放220v,不漏电的话也没关系。高电压能提高高速时的扭矩,同时能电死人。

你测试下步进的电阻,然后根据额定电流,就能大概算到最小电压。

网友E:
建议LZ再学习一下电机原理,电机电流不是工作电压除以内阻,正常工作的电机工作电流与内阻没有任何关系,电机工作时会产生反电动势,抵消电源的电压,实际加在内阻上的电压很小的,这就是为什么步进电机高压驱动性能好的原因,步进电机标的电压都是静态电压,此时所有电压都加在内阻上的,并且步进都是恒流驱动的,步进一旦转起来,即使标1V的电机,也可能需要20V才能达到额定电流,转速越高需要电压也越高

楼主:
引用 网友E:
建议LZ再学习一下电机原理,电机电流不是工作电压除以内阻,正常工作的电机工作电流与内阻没有任何关系,电机工作时会产生反电动势,抵消电源的电压,实际加在内阻上的电压很小的,这就是为什么步进电机高压驱动性能 ...

感谢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E:
建议LZ再学习一下电机原理,电机电流不是工作电压除以内阻,正常工作的电机工作电流与内阻没有任何关系,电机工作时会产生反电动势,抵消电源的电压,实际加在内阻上的电压很小的,这就是为什么步进电机高压驱动性能 ...

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