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续烧坏副翼舵机

楼主(2012-04-24):
买了个小塞,182,电调是中特威 ZTW-AL 30A无刷电调电机是2212,舵机是YZW9克,接收是天7的2.4G接收,控是天7控。全部在家里组装完后,试方向舵,副翼什么的都可以(副翼两舵机用Y线连接的)。拿到外场后,接电,5秒后,其中一个副翼舵机方向转到头后,烧坏,换一个新舵机后,一切正常,可以飞了。但第二天,再次修好的飞机,拿到外场后,接电,又是一个副翼舵机烧坏,同样,换了一个后,正常,请问下各位高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
也是新人   不懂帮顶

网友:
检查下副翼转动是否畅顺

楼主:
转动肯定顺畅,绝对没有卡住的情况,而且两次都是烧的副翼舵机,是不是Y线的事呢?

网友:
检查ztw电调输出电压。

楼主:
电调输出电压也正常啊,是5.02V,各位大侠,问题到底出在哪里了?都不敢飞了。

网友:
不排除楼主的副翼舵机质量问题

网友:
副翼舵机我也烧过,雨后

网友:
和你一样的配置,一样抖。今天晚上查一下原因,初步怀疑是ztw电调的问题。

网友:
我也是这个问题。。。。

网友:
拿另外一个电调试试吧

网友:
问题很普遍嘛。晚上换个xxd试试。

网友:
 才买的ZTW30A啊。不会那么恐怖吧?

网友:
通新手,不懂帮顶

网友:
不会是控的问题吧,设置不当?

网友:
感觉有点憋舵了吧。。

网友:
总不会4个舵机都憋阿。期待问题解决。

网友A:
测下接收机输出副翼舵机的电压

网友B:
我认为是接收机坏了, 因为你说一个舵机转到头,然后烧了,怎么觉得好像接收的问题 .

网友C:
回复各位,因为一直没敢用Y线了,就把副翼舵机分开接了,一个接1,一个接7,用控设置好混,可以用了,飞了几个来回没烧,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

网友D:
昨天试了个xxd电调,一样抖,看来是舵机的问题,而且是批量性不合格舵机。

网友E:
恩,yzw的舵机很一般,我买了10个,稍微受点力就乱响,我都习惯了。

网友F:
到底是什么问题 我的这个问题还没解决呢 顶上去求大神啊啊 啊啊啊

网友F:
再顶 等高手给答 案

网友G:
会不会你Y线坑爹,某一根地和信号其实是反的呢?

网友F:
再顶 就不信没人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