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第一次上视频:小虾试跑——求速度...

楼主(2012-04-24):
虾身:550 全长600
FSD 2848 KV3575
XXD 50A 水冷
花牌 3S 2200 25C
430铜桨

楼主:
哈哈,会上传了...

网友A:
你这什么虾,跳虾。
FSD2848这个电机是内转还是外转,用在650MM的电O可以用不?多少钱买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电机是内转的,650mm O可以用,价格就自己淘宝吧

网友B:
好一只快乐的小蝦艇
前右腳有安装水刀吗?
看到转弯不靈活....桨可再大一点和再调整一下尾支架角度和重心应可再快!!(但会比较吃电量)

网友C:
跑起来尾巴有脱水,电池等设备往后点,实在不行稍微配重10-20克,效果会很好,速度也能更快。加油!
偶尔试下4S吧,猛!但是一定要换大电调了

网友D:
虾跑成这样?没装好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硬轴没有办法调角度了,430的桨跑下来电机已经不能用手摸了,空间太小电机没有地方做水冷。水刀取下来打磨后一时没有找到,未装。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是瘦虾,没空间把电池再往后移了,只能在后面配重了,4S电的话没有,也没空间装,

楼主:
回复 网友D:
硬轴没有办法,省钱装备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