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控会晕吗?

楼主(2012-04-24):
能分析出炸鸡的原因。

网友A:
没有炸鸡啊?

网友B:
飞控没晕,我晕了。。。
这种平面旋转晕不了的,我们标准的测试项目之一是小半径刷锅10圈左右后松杆。

楼主:
连续5圈左转停下来,飞机最后的姿态是,往左一个猛冲,当时是一个右满干才制止住,拉回来后,止不住的往左趋。
后来左右晃动后,正常了。

网友C:
我的也是这样,我怀疑是飞控数据堵塞

楼主:
要么是堵塞,要么是算法上有问题。

网友D:
原帖由
HK033
于 2012-4-24 19:46 发表
要么是堵塞,要么是算法上有问题。
只要是飞控 带有姿态模式的飞控都会晕

楼主:
在姿态模式,看来飞控就是会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