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kts 115mg如何更换电位器,具体焊接过程

楼主(2012-04-24):
我买的 kts115mg 其中有一个有一点抖舵,通电后用手扳的话有虚位,检查后发现齿轮没有虚位,但是电位器的碳膜估计不平整,想将其更换了,但是拆开后发现电位器取不下来,想求教。
还有,换个电位器,该如何焊接才不会影响电位器的工作精度。

网友A:
更换电位器,首先把齿轮全部卸掉后,针对机身电位器孔,用4毫米的金属杆退出来即可卸下电位器,安装电位器上之前,先把三个脚的线焊好,温度200度,时间1秒,否则,电位器会因为温度过高而报废,这一点一定要牢记,焊完后,用万用表测量撒个脚的导通情况,1-3为5.5K欧姆,1-2  和2-3电阻值可以随着中心旋钮的转动变化而变化,但是数值相加,正好是5.5K,测量好后,在电位器侧面上好万能胶(或703、704硅胶),按照原来的方向套入舵机机身即可,不要用502,也不要用其他快干胶水,乘胶水未干,将齿轮组装配好后,按照原来的位置焊接电路板,全部装配后,可以加电测试一下,好的话,就放置一天等胶水干,如果有问题,可以重新检查。

网友:
该电位器为帝国迷你电位器,恒吉和kst淘宝有卖

网友B:
哪位朋友知道115mg固定舵机臂的螺丝是什么尺寸的。

网友C:
但是下面的小轴承都拿不下来,是不是用个4MM棒将小轴承也一起向下捅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但是下面的小轴承都拿不下来,是不是用个4MM棒将小轴承也一起向下捅出来?

轴承是上面取下来的,用一个2毫米起子一拨就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哪位朋友知道115mg固定舵机臂的螺丝是什么尺寸的。

2.5细牙,和65MG一样的螺丝

楼主:
舵王,我在淘宝上实在是买不到115mg的电位器,唯一一家卖的人天天不在,可不可以在你这买啊。

网友:
恒吉电子和kst都有卖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更换电位器,首先把齿轮全部卸掉后,针对机身电位器孔,用4毫米的金属杆退出来即可卸下电位器,安装电位器上之前,先把三个脚的线焊好,温度200度,时间1秒,否则,电位器会因为温度过高而报废,这一点一定要牢记,焊 ...
专业!顶

网友(2012-09-04):
舵机王不愧是舵机王,专业

网友:
是不是这款啊

网友:
或者这款

网友:
这个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