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式打印机的光轴的材料是什么(易切削钢的选择)?

楼主(2012-04-24):
我从一台坏掉的A3幅面的针式打印机(日本制)拆出了几根光轴、卷轴,其中较粗的3根的直径分别是17毫米、14毫米和8毫米。

我发现这几根轴的材料很容易切削,明显比起45号钢要容易切削。而且,加工表面明显比45号钢光洁。

火花是一次花、三根分叉的样子。

不知道这种材料是否属于易切削钢?可能的牌号是什么?我很想再找一些这种材料DIY用,不知道在哪里可以购买到?

楼主:
易切削钢的牌号好像有Y12/Y15/Y20/Y30/Y40Mn等,我想做传动用的丝杠、螺母,不知道哪一种更合适一些。

网友:
木图你说个

网友:
标题

打印机复印机光轴早期用24L易车铁后来基于成本和环保原因很多改为环保材料23L和价格较便的a3铁,如果是老佳能你这轴有可能我厂生产的

楼主:
感谢楼上解答,幸好有业内人士在。是90年代产的爱普生的针打。上图没有任何意义,就免了吧。

24L、23L是美标吧,A3是否就是Q235?

这种轴的材料用白钢铣刀、车刀非常容易切削,不像45号钢用一会儿就要重新磨刀。光洁度也很高,挺漂亮的。我想,很多不需要高强度的场合都可以用,推荐大家DIY时试一试。

网友:
标题

引用 楼主:
感谢楼上解答,幸好有业内人士在。是90年代产的爱普生的针打。上图没有任何意义,就免了吧。

24L、23L是美标吧,A3是否就是Q235?

这种轴的材料用白钢铣刀、车刀非常容易切削,不像45号钢用一会儿就要重新磨刀 ...
易车铁很多车制零件都在用,属于低碳钢,软铁没有磁性,复印机打印机传真机等传动轴全是这类铁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几根轴都有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