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wkm的时候是不是要剪掉电机某根线,我看大疆安装视频 ...
装wkm的时候是不是要剪掉电机某根线,我看大疆安装视频他剪,是真的吗?求解

楼主(2012-04-24):
装wkm的时候是不是要剪掉
电机
某根线,我看大疆安装视频他剪,是真的吗?求解

网友A:
不是要剪掉电机的某根线,WKM的供电是通过电源模块来支持的,所以就不用从电调取电,于是就把每个电调的一根电源线剪短了。大疆自己出的电调是不用剪的。设计的时候已经考虑过供电问题了

网友B:
是红色的喔!